关于STC下载软件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STC下载软件中的自动增量(硬件选项那行)是什么意思?

楼主:
初学者,请高手赐教

网友A:
很久不用stc了。。。

网友B:
见名思义即可。
即STC-ISP 软件在你连续烧写(编程)多块单片机时,可在主程序区或EEPROM区你指定的地方及长度,以你设定开始值和步长自动产生一个增量的数据。这个数据可以作产品的出厂序列号、器件编号或地址等等,使每个单片机里都有唯一的标记。

在没有这个功能前,需要人工手动修改,效率低及容易出错,所以这个功能是非常方便的。:)

(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