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01-21):
请问:是否有一放大器,频率10M,带宽100k以上,放大倍数10以上,体积黄豆大小的集成块,如果没有现成的,什么地方可以承接小批量加工?加工费用多少?谢谢!邮箱:liucg86@163.com

网友A:
集成电路可没有什么“小批量加工”,要开掩膜、流片之类,费用恐怕远超你的想象。就你要的参数而言,高速运放就可以满足,只是你没有说明用途,信号放大和射频电路都可以是这个参数,但器件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成电路可没有什么“小批量加工”,要开掩膜、流片之类,费用恐怕远超你的想象。就你要的参数而言,高速运 ...

谢谢回复。就是一信号的前置放大器,10来个元件,两个三极管,其余是电阻电容,关键是体积要求小,与封装To92差不多。我知道开发一集成电路通常要几十万,但是那是大规模的集成,而我的这个集成度不高,可以在贴片式9018的基础上开发。据说在一些大学的集成电路研究院所可以承接这类项目,版主是否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就是一信号的前置放大器,10来个元件,两个三极管,其余是电阻电容,关键是体积要求小,与封装 ...

这只能说明你根本不了解集成电路的设计、制造环节。所有IC的基本工序都一样,大规模还是小规模仅决定设计和工艺制程费用,而各倒工序的基本入门费一样也少不了,而且模拟集成电路比数字的通常更贵,你要的参数更是便宜不了。

楼主:
的确,我对集成电路的工艺几乎不了解。就你所知,我所需的这东西需多少费用?可以在哪些地方联系到加工?谢谢!

网友B:
定制固定方大倍数?

有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制固定方大倍数?

有钱

没有看懂你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