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重新写了下STM32汇编红外解码

楼主(2016-01-21):
写这东西无任何价值很简单的东西, 到处都有现成稳定完美的代码,根本没必要自己写。

我也不知道写的对不对,反正摸着石头过河,以前我也写过不过这个比以前写的强点。

直接用位带地址保存成完整的码

vs1838B 接在GPIOA_0 上,用TIM2捕获

按键值放在0x20000500 , 码没有倒过来懒得改了,不影响判断。 0x200004f0是连续按键次数暂时没计算他

过程:
根本就不用设置IO口状态,只开了时钟,IO口保持复位值

            ldr r0, = 0x40021018 @ APB2_ENR 开各IO口时钟
                ldr r1, = 0x3c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1C @ APB1_ENR  开TIM2时钟
            ldr r1, = 0x01
            str r1, [r0]

开TIM2中断设置优先级

    ldr r0, = 0xe000ed0c
        ldr r1, = 0x5fa0500
    str r1, [r0]
        ldr r0, = 0xe000e400
    mov r1, # 0xc0
    str r1, [r0, # 28]
        ldr r0, = 0xe000e100 @ 中断使能
        ldr r1, = 0x10000000
    str r1, [r0]

下面是TIM2各寄存器的设置
    ldr r0, = 0x40000000 @ tim2
    ldr r1, = 720
    str r1, [r0, # 0x28] @ 分频
    ldr r1, = 0xffffff
    str r1, [r0, # 0x2c] @ 重载
    mov r1, # 2
    str r1, [r0, # 0x0c] @开中断
    mov r1, # 0xf1
    str r1, [r0, # 0x18] @ 捕获/比较模式
    mov r1, # 3
    str r1, [r0, # 0x20] @ 下降沿捕获
    ldr r1, = 0x81
    str r1, [r0]

定时器 2 中断服务程序

tim2dingshiqi:
    push {r0-r7,lr}
    ldr r2, = 0x200004fc
    ldr r0, = 0x40000034
    ldr r3, [r2]
    ldr r1, [r0]  @ 读取时间
    cmp.w r1, # 0xe000
    bhi tim2fanhui
    cmp.w r1, # 0x1000
    ittt hi
    ldrhi r4, = 0x2200a000
    strhi r4, [r2]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ff
    itttt hi
    ldrhi r5, [r2, # -0x0c]
    addhi r5, # 1
    strhi r5, [r2, # - 0x0c]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a0
    itttt hi
    movhi r6, # 1
    strhi r6, [r3], # 4
    strhi r3, [r2]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60
    ittt hi
    movhi r6, # 0
    strhi r6, [r3], # 4
    strhi r3, [r2]

tim2fanhui:
    ldr r0, = 0x40000024
    mov r1,  # 0
    str r1, [r0]
    pop {r0-r7,pc}

楼主:
再采集个正点原子开发板的遥控器的码,刚才那个是天敏电视盒

楼主:
写万年历的还没写出来, 这么简单的东西我都写不出来,真是菜啊。。

今天主要把红外解码搞了搞,还写了个菜单,不过子菜单里就一个往R11里面写数值的指令,然后就BX返回了,并前把这个数值显示到数码管上,29个按键可以进入不同的29个子菜单,通过看数码管可以知道进入了哪一个。 程序只在zhucaidan 函数里面死循环,就是测试一下。 不用判断几号键,而是直接根据按哪个键进入哪个函数非常省时间, 数量越多越适合,最好上千个才好。
时钟部分先不测试。
贴出来,防止以后丢了,做个备份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align 4

shumaguanmabiao: .byte 0x88,0xbe,0xc4,0x94,0xb2,0x91,0x81,0xbc,0x80,0x90
hongwaimabiao: .int 0xbc43e708,0xb847e708,0xbd42e708,0xbe41e708,0xbf40e708,0xb946e708,0xba45e708,0xbb44e708,0xb54ae708,0xb649e708,0xb748e708,0xb14ee708,0xb24de708,0xb34ce708,0xb44be708,0xeb14e708,0xe31ce708,0xee11e708,0xea15e708,0xe21de708,0xe916e708,0xe01fe708,0xe11ee708,0xed12e708,0xa35ce708,0xe718e708,0xe619e708,0xe51ae708,0xef10e708

shuaxinbiao: .byte 0x8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00
caidian: .word zhucaidian +1,dd1 +1,dd2 +1,dd3 +1,dd4 +1,dd5 +1,dd6 +1,dd7 +1,dd8 +1,dd9 +1,dd10 +1,dd11 +1,dd12 +1,dd13 +1,dd14 +1,dd15 +1,dd16 +1,dd17 +1,dd18 +1,dd19 +1,dd20 +1,dd21 +1,dd22 +1,dd23 +1,dd24 +1,dd25 +1,dd26 +1,dd27 +1,dd28 +1,dd29 +1

            .equ STACKINIT,          0x20005000
        .equ systickbiaozhi,     0x20000300
.section .text
xiangliangbiao: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_memory_fault + 1
    .word _bus_fault + 1
    .word _usage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ystickdingshiqi +1
    .word    0 @WWDG      0
    .word    0 @PVD      1
    .word    0 @TAMPER    2
    .word    0 [url=home.php?mod=space&uid=35667]@rtc[/url]        3
    .word    0 [url=home.php?mod=space&uid=25238]@Flash[/url]    4
    .word    0 @RCC        5
    .word    0 @EXTI0    6
    .word    0 @EXTI1    7
    .word    0 @EXTI2    8
    .word    0 @EXTI3    9
    .word    0 @EXTI4    10
    .word    0 @DMA11    11
    .word    0 @DMA12    12
    .word    0 @DMA13    13
    .word    0 @DMA14    14
    .word    0 @DMA15    15
    .word    0 @DMA16    16
    .word    0 @DMA17    17
    .word    0 @ADC1_2     18
    .word    0 @USB_HP_CAN1_TX 19
    .word    0 @USB_LP_CAN1_RX0 20
    .word    0 @CAN1_RX1    21
    .word    0 @CAN1_SCE    22
    .word    0 @EXTI9_5    23
    .word    0 @TIM1_BRK    24
    .word    0 @TIM1_UP    25
    .word    0 @TIM1_TRG_COM    26
    .word    0 @TIM1_CC    27
    .word    tim2dingshiqi +1  @TIM2 28
    .word    0 @TIM3        29
    .word    0 @TIM4        30
    .word    0 @I2C1_EV    31
    .word    0 @I2C1_ER    32
    .word    0 @I2C2_EV    33
    .word    0 @I2C2_ER    34
    .word    0 @SPI1        35
    .word    0 @SPI2        36
    .word    0 @USART1    37
    .word    0 @USART2    38
    .word    0 @USART3    39
    .word    0 @EXTI15_10    40
    .word    0 @RTCAlarm_IRQ    41
    .word    0 @USBWakeUp    42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BootRAM
_start:
    ldr r0, = 0x40010004
    ldr r1, = 0x02000000
    str r1, [r0]

    str r1, [r0, # 0x04]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4D83
    str r1, [r0]
gsszbz: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
    tst r1, r2           @HSE高速时钟标志位
    bne rccchushihua
    b gsszbz
rccchushihua:
    ldr r0, = 0x40022000
    mov r1, # 0x00000032
    str r1, [r0]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D8400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033D03
    str r1, [r0]
chaxun: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00
    tst r1, r2
    bne rccgg               @等待PLL稳定
    b chaxun
rccgg: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D8402
    str r1, [r0]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PLL作为系统时钟

    ldr r0, = 0x40010004
    ldr r1, = 0x02000000
    str r1, [r0]

neicunqingling:                  @ 无聊把内存清0
    ldr r0, = 0x20000000
    ldr r2, = 0x4fff         @ 区域是0X4FFF大的地方
    mov r1, # 0              @ 写0
qingling_xunhuan:
    str r1, [r0], 4
    subs r2, # 1
    bne qingling_xunhuan     @ 循环清0

chushihuayixieshuju:     @初始化一些数据
    ldr r0, = 0x200004fc
    ldr r1, = 0x2200a000
    str r1, [r0]
    mov r0, # 0
    mov r1, r0
    mov r2, r0
    mov r3, r0
    mov r4, r0
    mov r5, r0
    mov r6, r0
    mov r7, r0
    mov r8, r0
    mov r9, r0
    mov r10, r0
    mov r11, r0
    mov r12, r0

systick:
    @0xe000e010 SYSTICK控制状态寄存器
    @0=定时器使能
    @1=(1倒数到0发出异常请,0无动作)
    @2=(0外部始终1内核时钟)
    @16= 如果赏赐读取本寄存器后SYSTICK已经数到0则该位为1如果读取该位则清0
    @0xe000e014 重载值寄存器 数到0将要被重载的值
    @0xe000e018 当前值,写清0
    @0e000e01c
    @0-23 10MS的时间内倒计数的格数
    @ 30=(1教准不是准确的10MS)(0教准是准确的10MS)
    ldr r0, = 0xe000e010
    mov r1, # 0
    str r1, [r0]            @ 关掉SYSTICK
    ldr r1, = 9000      @ 重载数
    str r1, [r0, # 4]       @ 写进重载数
    str r1, [r0, # 8]       @ 清0当前数
    ldr r3, = 0xe000ed23  @systick优先级
    mov r1, # 240
    str r1, [r3]
    mov r1, # 3
    str r1, [r0] @ 开定时器

waisheshizhong:

    @APB2_ENR=0X40021018 0(AFIO)1(保留)2(PA)3(PB)4(PC)5(PD)6(PE)78(保留)
    @9(ADC1)10(ADC2)11(TIM1)12(SPI1)13(保留)14(USART1)15(保留)
            ldr r0, = 0x40021018 @ APB2_ENR
            ldr r1, = 0x3c
            str r1, [r0]
    @APB1_ENR=0X4002101C
    @0=TIM2,1=TIM3,2=TIM4,3=TIM5,4=TIM6,5=TIM7,11=WWDG
    @14=SP12,15=SP13,17=UART3,19=UART4,20=UART5
    @21=I2C,22=I2C2,23=USB,25=CAN,27=BKPT,28=PWR,29=DACEN
        ldr r0, = 0X4002101C @ APB1_ENR
        ldr r1, = 0x01
        str r1, [r0]

zhongduankongzhi:
    @SETENA0=0XE000E100,SETENA1=0XE000E104 @中断使能
    @CLRENA0=0XE000E180,CLRENA1=0XE000E184 @中断除能
    @SETPEND0=0XE000E200,SETPPEND1=0XE000E204 @中断悬起
    @CLRPEND0=0XE000E280,CLRPEND1=0XE000E284  @中断解悬
    @ACTIVE0=0XE000E300,ACTIVE1=0XE000E304   @ 中断活动状态
    @0XE000E400-0XE000E43C 中断优先级阵列每个占8位
    @0XE000ED00=CPUID,0XE000ED04=中断控制及状态寄存器
    @0xe000ed08=向量表偏移,0xe000ed0c=应用程序中断及复位
    @0xe000ed10=系统控制,0XE000ED14=配置与控制
    @0xe000ed18-0xe000ed23=系统异常优先级阵列
    ldr r0, = 0xe000ed0c
    ldr r1, = 0x5fa0500
    str r1, [r0]
    ldr r0, = 0xe000e400
    mov r1, # 0xc0
    str r1, [r0, # 28]
    ldr r0, = 0xe000e100 @ 中断使能
    ldr r1, = 0x10000000
    str r1, [r0]

timdingshiqi:
    @tim1=0x40012c00
    @+0=CR1 控制寄存器
    @+4=CR2 控制寄存器2
    @+8=SMCR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c=DIER 中断使能寄存器
    @+10=SR 状态寄存器
    @+14=EGR 事件产生寄存器
    @+18=CCMR1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1
    @+1C=CCMR2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2
    @+20=CCER 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
    @+24=CNT 计数器
    @+28=PSC 预分频器
    @+2C=ARR 重载寄存器
    @+30=RCR 重复计数寄存器
    @+34=CCR1 捕获/比较寄存器1
    @+38=CCR2 捕获/比较寄存器2
    @+3C=CCR3 捕获/比较寄存器3
    @+40=CCR4 捕获/比较寄存器4
    @+44=BDTR 刹车/死区寄存器
    @+48=DCR DMA控制器
    @+4C=DMAR 连续模式的DMA地址
    @TIM2=0x40000000
@18=CCMR1,18=OCMR1,1C=CCMR2,1C=OCMR2
@CNT与CCR比较占空,ARR与PSC决定频率。主频除以PSC=计数频率
    ldr r0, = 0x40000000 @ tim2
    ldr r1, = 720
    str r1, [r0, # 0x28] @ 分频
    ldr r1, = 0xffffff
    str r1, [r0, # 0x2c] @ 重载
    mov r1, # 2
    str r1, [r0, # 0x0c] @开中断
    mov r1, # 0xf1
    str r1, [r0, # 0x18] @ 捕获/比较模式
    mov r1, # 3
    str r1, [r0, # 0x20] @ 下降沿捕获
    ldr r1, = 0x81
    str r1, [r0]

IOshezhi:

    ldr r0, = 0x40010c00
    @PA=0x40010800 PB=0x40010c00 PC=0x40011000
    @PD=0x40011400 PE=0x40011800 PF=0x40011c00
    @ IO 1(通用推挽10M)2(通用推挽2M)3(通用推挽50M)
    @4(浮空输入)5(通用开漏输出10M)6(通用开漏输出2M)
    @7(通用开漏输出50M)8(上拉下拉输入)9(复用功能推挽输出10M)
    @A(复用功能推挽输出2M)B(复用功能推挽输出50M)C(保留)
    @D(复用功能开溜输出10M)E(复用功能开漏输出2M)F(复用功能开漏输出50M)
    @ 偏移0X8=IDR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C=ODR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0=BSRR IO开
    @偏移0X14=BRR  IO关
    ldr r1, = 0x45554444
    str r1, [r0, # 0x04]
zhucaidian:
    bl anjian

    mov r0, r11
    mov r1, # 8
    ldr r2, = 0x20000100
    bl zhuan_ascii
    mov r0, # 8
    bl xieshumaguan

    ldr r3, = 0x200004f8
    ldr r0, [r3]
    ldr r1, = caidian
    ldr lr, [r1]
    lsl r0, # 2
    ldr r2, [r1, r0]
    mov pc, r2
dd1:
    ldr r11, = 0x100
    bx lr
dd2:
    ldr r11, = 0x101
    bx lr
dd3:
    ldr r11, = 0x102
    bx lr
dd4:
    ldr r11, = 0x103
    bx lr
dd5:
    ldr r11, = 0x104
    bx lr
dd6:
    ldr r11, = 0x105
    bx lr
dd7:
    ldr r11, = 0x106
    bx lr
dd8:
    ldr r11, = 0x107
    bx lr
dd9:
    ldr r11, = 0x108
    bx lr
dd10:
    ldr r11, = 0x109
    bx lr
dd11:
    ldr r11, = 0x110
    bx lr
dd12:
    ldr r11, = 0x111
    bx lr
dd13:
    ldr r11, = 0x112
    bx lr
dd14:
    ldr r11, = 0x113
    bx lr
dd15:
    ldr r11, = 0x114
    bx lr
dd16:
    ldr r11, = 0x115
    bx lr
dd17:
    ldr r11, = 0x116
    bx lr
dd18:
    ldr r11, = 0x117
    bx lr
dd19:
    ldr r11, = 0x118
    bx lr
dd20:
    ldr r11, = 0x119
    bx lr
dd21:
    ldr r11, = 0x120
    bx lr
dd22:
    ldr r11, = 0x121
    bx lr
dd23:
    ldr r11, = 0x122
    bx lr
dd24:
    ldr r11, = 0x123
    bx lr
dd25:
    ldr r11, = 0x124
    bx lr
dd26:
    ldr r11, = 0x125
    bx lr
dd27:
    ldr r11, = 0x126
    bx lr
dd28:
    ldr r11, = 0x127
    bx lr
dd29:
    ldr r11, = 0x128
    bx lr

zhuchengxu:
    bl anjian
    ldr r2, = 0x200004f8
    ldrb r2, [r2]

    ldr r1, = 0x20000014
    ldrb r8, [r1]
    ldrb r2, [r1, # 1]
    ldrb r3, [r1, # 2]
    ldrb r4, [r1, # 3]
    mov r5, # 100
    mul r9, r8, r5
    movw r5, # 10000
    mul r7, r3, r5
    ldr r5, = 1000000
    mul r6, r4, r5
    add r8, r8, r9
    add r2, r7, r8
    add r0, r2, r6
    mov r1, # 8
    ldr r2, = 0x20000100
    bl zhuan_ascii

    ldr r0, = 20160101
    mov r1, # 8
    ldr r2, = 0x20000110
    bl zhuan_ascii
    mov r0, # 8
    bl xieshumaguan
    b zhuchengxu

zhuan_ascii: @ 入口R0=数据 R1= 长度 R2=出口
    push {r0-r7,lr}
    ldr r7, = shumaguanmabiao
    mov r5, # 10
xunhuanqiuma:
    udiv r4, r0, r5
    mul r6, r4, r5
    sub r3, r0, r6
    ldrb r6, [r7, r3]
    strb r6, [r2], # 1
    mov r0, r4
    subs r1, # 1
    bne xunhuanqiuma
    pop {r0-r7,pc}
xie595:    @ 入口0X20000000

    @74HC595 11=输入锁存 12=输出锁存 14=数据
    push {r0-r5,lr}
    ldr r0, = 0x422181b0 @ 位带地址
    mov r1, # 1          @ 1
    mov r2, # 0          @ 0
    ldr r3, = 0x22000000 @ 0x20000000的位带
    mov r4, # 24         @ 写两个8位
xunhuan595:
    str r2, [r0, # 0x08] @ 595_11 输入锁存
    ldr r5, [r3], # 4    @ 取出一位的数据
    str r5, [r0]         @14脚输出数据
    str r1, [r0, # 0x08] @ 锁存
    subs r4, # 1
    bne xunhuan595       @循环16次
    str r2, [r0, # 0x04] @ 12输出锁存
    str r1, [r0, # 0x04]
    pop {r0-r5,pc}      @ 弹出各寄存器返回
anjian:
    push {r0-r12,lr}
    ldr r3, = 0x20000500
    ldr r5, = hongwaimabiao
    mov r6, # 29
panduananjian:
    ldr r4, [r5], # 4
    ldr r2, [r3]
    cmp r2, r4
    beq anjianzhengque
    subs r6, # 1
    bne panduananjian
    b anjianfanhui
anjianzhengque:
    ldr r2, = 0x200004f8
    str r6, [r2]

anjianfanhui:
    pop {r0-r12,pc}
xieshumaguan: @ r0位数
    push {r0-r12,lr}
    ldr r9, = 0x20000110
    ldr r7, = 0x20000100
    ldr r8, = shuaxinbiao
    ldr r6, = 0x20000000

xianshi:
    ldrb r5, [r8], # 1
    ldrb r2, [r7], # 1
    ldrb r4, [r9], # 1
    strb r2, [r6, # 1]
    strb r4, [r6, # 2]
    strb r5, [r6]
    bl xie595
    subs r0, # 1
    bne xianshi
    pop {r0-r12,pc}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memory_fault:
    bx lr
_bus_fault:
    bx lr
_usage_fault:
     bx lr
systickdingshiqi:              @ SYSTICK定时期中断服务函数
    push {r0-r12,lr}
    ldr r0, = 0xe00ed04
    ldr r1, = 0x2000000
    str r1, [r0]         @ 挂起SYSTICK
    ldr r2, = 0x20000010
    ldr r4, = 0x20000014
    ldrb r3, [r4, # 1]
    ldrb r5, [r4, # 2]
    ldrb r6, [r4, # 3]
    ldrb r7, [r4]
    ldr r1, [r2]
    add r1, # 1
    cmp.w r1, # 1
    itt eq
    moveq r1, # 0
    addeq r3, # 1
    cmp r3 ,# 60
    itt eq
    moveq r3, # 0
    addeq r5, # 1
    cmp r5, # 60
    itt eq
    moveq r5, # 0
    addeq r6, # 1
    cmp r6, # 24
    itt eq
    moveq r6, # 0
    addeq r7, # 1
    cmp r7, # 7
    it eq
    moveq r7, # 0

    strb r3, [r4, # 1]
    strb r5, [r4, # 2]
    strb r6, [r4, # 3]
    strb r7, [r4]
    str r1, [r2]
    pop {r0-r12,pc}

tim2dingshiqi:
    push {r0-r7,lr}
    ldr r2, = 0x200004fc
    ldr r0, = 0x40000034
    ldr r3, [r2]
    ldr r1, [r0]  @ 读取时间
    cmp.w r1, # 0xe000
    bhi tim2fanhui
    cmp.w r1, # 0x1000
    ittt hi
    ldrhi r4, = 0x2200a000
    strhi r4, [r2]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ff
    itttt hi
    ldrhi r5, [r2, # -0x0c]
    addhi r5, # 1
    strhi r5, [r2, # - 0x0c]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a0
    itttt hi
    movhi r6, # 1
    strhi r6, [r3], # 4
    strhi r3, [r2]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60
    ittt hi
    movhi r6, # 0
    strhi r6, [r3], # 4
    strhi r3, [r2]

tim2fanhui:
    ldr r0, = 0x40000024
    mov r1,  # 0
    str r1, [r0]
    pop {r0-r7,pc}

网友A:
是,汇编高速、高效。

楼主:
终于搞出来了,虽然很简单,但是作为菜鸟级别的人搞出来也不容易, 用的SYSTICK定时器,16个数码管分别显示公历、时间、星期 , 红外遥控器只用了4个按键调整时间

         .thumb
         .syntax unified
.section .data
        .align 4

shumaguanmabiao: .byte 0x88,0xbe,0xc4,0x94,0xb2,0x91,0x81,0xbc,0x80,0x90
hongwaimabiao: .int 0xbc43e708,0xb847e708,0xbd42e708,0xbe41e708,0xbf40e708,0xb946e708,0xba45e708,0xbb44e708,0xb54ae708,0xb649e708,0xb748e708,0xb14ee708,0xb24de708,0xb34ce708,0xb44be708,0xeb14e708,0xe31ce708,0xee11e708,0xea15e708,0xe21de708,0xe916e708,0xe01fe708,0xe11ee708,0xed12e708,0xa35ce708,0xe718e708,0xe619e708,0xe51ae708,0xef10e708

shuaxinbiao: .byte 0x80,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00
caidian: .word zhucaidan +1,dd1 +1,dd2 +1,dd3 +1,dd4 +1,dd5 +1,dd6 +1,dd7 +1,dd8 +1,dd9 +1,dd10 +1,dd11 +1,dd12 +1,dd13 +1,dd14 +1,dd15 +1,dd16 +1,dd17 +1,dd18 +1,dd19 +1,dd20 +1,dd21 +1,dd22 +1,dd23 +1,dd24 +1,dd25 +1,dd26 +1,dd27 +1,dd28 +1,dd29 +1

yuefenbiao: .byte 0x00,0x20,0x1d,0x20,0x1f,0x20,0x1f,0x20,0x1f,0x20,0x1f,0x20,0x1f,0x20
                .equ STACKINIT,          0x20005000
                .equ systickbiaozhi,     0x20000300
.section .text
xiangliangbiao:
        .word STACKINIT
        .word _start + 1
        .word _nmi_handler + 1
        .word _hard_fault  + 1
        .word _memory_fault + 1
        .word _bus_fault + 1
        .word _usage_fault + 1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systickdingshiqi +1
        .word        0 @WWDG          0
        .word        0 @PVD          1
        .word        0 @TAMPER        2
        .word        0 @RTC                3
        .word        0 @FLASH        4
        .word        0 @RCC                5
        .word        0 @EXTI0        6
        .word        0 @EXTI1        7
        .word        0 @EXTI2        8
        .word        0 @EXTI3        9
        .word        0 @EXTI4        10
        .word        0 @DMA11        11
        .word        0 @DMA12        12
        .word        0 @DMA13        13
        .word        0 @DMA14        14
        .word        0 @DMA15        15
        .word        0 @DMA16        16
        .word        0 @DMA17        17
        .word        0 @ADC1_2         18
        .word        0 @USB_HP_CAN1_TX 19
        .word        0 @USB_LP_CAN1_RX0 20
        .word        0 @CAN1_RX1        21
        .word        0 @CAN1_SCE        22
        .word        0 @EXTI9_5        23
        .word        0 @TIM1_BRK        24
        .word        0 @TIM1_UP        25
        .word        0 @TIM1_TRG_COM        26
        .word        0 @TIM1_CC        27
        .word        tim2dingshiqi +1  @TIM2 28
        .word        0 @TIM3                29
        .word        0 @TIM4                30
        .word        0 @I2C1_EV        31
        .word        0 @I2C1_ER        32
        .word        0 @I2C2_EV        33
        .word        0 @I2C2_ER        34
        .word        0 @SPI1                35
        .word        0 @SPI2                36
        .word        0 @USART1        37
        .word        0 @USART2        38
        .word        0 @USART3        39
        .word        0 @EXTI15_10        40
        .word        0 @RTCAlarm_IRQ        41
        .word        0 @USBWakeUp        42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word        0 @BootRAM
_start:
        ldr r0, = 0x40010004
        ldr r1, = 0x02000000
        str r1, [r0]

        str r1, [r0, # 0x04]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4D83
        str r1, [r0]
gsszbz: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
        tst r1, r2           @HSE高速时钟标志位
        bne rccchushihua
        b gsszbz
rccchushihua:
        ldr r0, = 0x40022000
        mov r1, # 0x00000032
        str r1, [r0]           @FLASH缓冲 缓冲开启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D8400
        str r1, [r0]
        ldr r0, = 0x40021000
        ldr r1, = 0x1033D03
        str r1, [r0]
chaxun:
        ldr r2, [r0]
        ldr r1, = 0x2000000
        tst r1, r2
        bne rccgg               @等待PLL稳定
        b chaxun
rccgg:
        ldr r0, = 0x40021004
        ldr r1, = 0x1D8402
        str r1, [r0]            @ PLL作为系统时钟

        ldr r0, = 0x40010004
        ldr r1, = 0x02000000
        str r1, [r0]

neicunqingling:                  @ 无聊把内存清0
        ldr r0, = 0x20000000
        ldr r2, = 0x4fff         @ 区域是0X4FFF大的地方
        mov r1, # 0              @ 写0
qingling_xunhuan:
        str r1, [r0], 4
        subs r2, # 1
        bne qingling_xunhuan     @ 循环清0

chushihuayixieshuju:         @初始化一些数据
        ldr r0, = 0x200004fc
        ldr r1, = 0x2200a000
        str r1, [r0]
        ldr r0, = 0x2000001c
        ldr r1, = 0xffffff
        str r1, [r0]
        ldr r5, = 0x20000024 @ 22000480
        ldr r1, = 0x00110001
        ldr r2, = 0x00010001
        ldr r3, = 0x00010101
        str r1, [r5]
        str r2, [r5, # 4]
        str r3, [r5, # 8]

systick:
        @0xe000e010 SYSTICK控制状态寄存器
        @0=定时器使能
        @1=(1倒数到0发出异常请,0无动作)
        @2=(0外部始终1内核时钟)
        @16= 如果赏赐读取本寄存器后SYSTICK已经数到0则该位为1如果读取该位则清0
        @0xe000e014 重载值寄存器 数到0将要被重载的值
        @0xe000e018 当前值,写清0
        @0e000e01c
        @0-23 10MS的时间内倒计数的格数
        @ 30=(1教准不是准确的10MS)(0教准是准确的10MS)
        ldr r0, = 0xe000e010
        mov r1, # 0
        str r1, [r0]            @ 关掉SYSTICK
        ldr r1, = 9000      @ 重载数
        str r1, [r0, # 4]       @ 写进重载数
        str r1, [r0, # 8]       @ 清0当前数
        ldr r3, = 0xe000ed23  @systick优先级
        mov r1, # 240
        str r1, [r3]
        mov r1, # 3
        str r1, [r0] @ 开定时器

waisheshizhong:

        @APB2_ENR=0X40021018 0(AFIO)1(保留)2(PA)3(PB)4(PC)5(PD)6(PE)78(保留)
        @9(ADC1)10(ADC2)11(TIM1)12(SPI1)13(保留)14(USART1)15(保留)
                ldr r0, = 0x40021018 @ APB2_ENR
                ldr r1, = 0x3c
                str r1, [r0]
        @APB1_ENR=0X4002101C
        @0=TIM2,1=TIM3,2=TIM4,3=TIM5,4=TIM6,5=TIM7,11=WWDG
        @14=SP12,15=SP13,17=UART3,19=UART4,20=UART5
        @21=I2C,22=I2C2,23=USB,25=CAN,27=BKPT,28=PWR,29=DACEN
                ldr r0, = 0X4002101C @ APB1_ENR
                ldr r1, = 0x01
                str r1, [r0]

zhongduankongzhi:
        @SETENA0=0XE000E100,SETENA1=0XE000E104 @中断使能
        @CLRENA0=0XE000E180,CLRENA1=0XE000E184 @中断除能
        @SETPEND0=0XE000E200,SETPPEND1=0XE000E204 @中断悬起
        @CLRPEND0=0XE000E280,CLRPEND1=0XE000E284  @中断解悬
        @ACTIVE0=0XE000E300,ACTIVE1=0XE000E304   @ 中断活动状态
        @0XE000E400-0XE000E43C 中断优先级阵列每个占8位
        @0XE000ED00=CPUID,0XE000ED04=中断控制及状态寄存器
        @0xe000ed08=向量表偏移,0xe000ed0c=应用程序中断及复位
        @0xe000ed10=系统控制,0XE000ED14=配置与控制
        @0xe000ed18-0xe000ed23=系统异常优先级阵列
        ldr r0, = 0xe000ed0c
        ldr r1, = 0x5fa0500
        str r1, [r0]
        ldr r0, = 0xe000e400
        mov r1, # 0xc0
        str r1, [r0, # 28]
        ldr r0, = 0xe000e100 @ 中断使能
        ldr r1, = 0x10000000
        str r1, [r0]

timdingshiqi:
        @tim1=0x40012c00
        @+0=CR1 控制寄存器
        @+4=CR2 控制寄存器2
        @+8=SMCR 从模式控制寄存器
        @+c=DIER 中断使能寄存器
        @+10=SR 状态寄存器
        @+14=EGR 事件产生寄存器
        @+18=CCMR1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1
        @+1C=CCMR2 捕获/比较模式寄存器2
        @+20=CCER 捕获/比较使能寄存器
        @+24=CNT 计数器
        @+28=PSC 预分频器
        @+2C=ARR 重载寄存器
        @+30=RCR 重复计数寄存器
        @+34=CCR1 捕获/比较寄存器1
        @+38=CCR2 捕获/比较寄存器2
        @+3C=CCR3 捕获/比较寄存器3
        @+40=CCR4 捕获/比较寄存器4
        @+44=BDTR 刹车/死区寄存器
        @+48=DCR DMA控制器
        @+4C=DMAR 连续模式的DMA地址
        @TIM2=0x40000000
@18=CCMR1,18=OCMR1,1C=CCMR2,1C=OCMR2
@CNT与CCR比较占空,ARR与PSC决定频率。主频除以PSC=计数频率
        ldr r0, = 0x40000000 @ tim2
        ldr r1, = 720
        str r1, [r0, # 0x28] @ 分频
        ldr r1, = 0xffffff
        str r1, [r0, # 0x2c] @ 重载
        mov r1, # 2
        str r1, [r0, # 0x0c] @开中断
        mov r1, # 0xf1
        str r1, [r0, # 0x18] @ 捕获/比较模式
        mov r1, # 3
        str r1, [r0, # 0x20] @ 下降沿捕获
        ldr r1, = 0x81
        str r1, [r0]

IOshezhi:

        ldr r0, = 0x40010c00
        @PA=0x40010800 PB=0x40010c00 PC=0x40011000
        @PD=0x40011400 PE=0x40011800 PF=0x40011c00
        @ IO 1(通用推挽10M)2(通用推挽2M)3(通用推挽50M)
        @4(浮空输入)5(通用开漏输出10M)6(通用开漏输出2M)
        @7(通用开漏输出50M)8(上拉下拉输入)9(复用功能推挽输出10M)
        @A(复用功能推挽输出2M)B(复用功能推挽输出50M)C(保留)
        @D(复用功能开溜输出10M)E(复用功能开漏输出2M)F(复用功能开漏输出50M)
        @ 偏移0X8=IDR 输入数据寄存器
        @偏移0XC=ODR 输出数据寄存器
        @偏移0X10=BSRR IO开
        @偏移0X14=BRR  IO关
        ldr r1, = 0x45554444
        str r1, [r0, # 0x04]

kammengou:
        ldr r0, = 0x40003000
        ldr r1, = 0x5555
        str r1, [r0]
        mov r1, # 4
        str r1, [r0, # 4]
        ldr r1, = 0x28c
        str r1, [r0, # 8]
        ldr r1, = 0xaaaa
        str r1, [r0]
        ldr r1, = 0xcccc
        str r1, [r0]

zhucaidan:

        ldr r0, = 0x40003000
        ldr r1, = 0xaaaa
        str r1, [r0]  @ 看门狗

        ldr r0, = 0xe000e010
        mov r1, # 0
        str r1, [r0]
        bl systickdingshiqi

        bl anjian
        ldr r0, = 0x20000014
        bl zhuan_shijinzhi
        ldr r0, [r12, # -4]
        mov r1, # 8
        ldr r2, = 0x20000100
        bl zhuan_ascii
        ldr r0, = 0x20000018
        bl zhuan_shijinzhi
        ldr r0, [r12, # -4]
        mov r1, # 8
        ldr r2, = 0x20000110
        bl zhuan_ascii

        mov r0, # 8
        bl xieshumaguan

        ldr r3, = 0x200004f8
        ldr r0, [r3]
        ldr r1, = caidian
        ldr lr, [r1]
        lsl r0, # 2
        ldr r2, [r1, r0]
        mov pc, r2
dd2:
        ldr r11, = 0x101
        bx lr
dd3:
        push {r0-r10,lr}
        ldr r3, = 0x20000020
        ldr r3, [r3]
        ldr r0, = 0x20000014
        ldrb r1, [r0, r3]
        add r1, # 1
        strb r1, [r0, r3]

        bl qingchuanjian

        pop {r0-r10,pc}
dd4:
        push {r0-r10,lr}
        ldr r5, = 0x20000020
        ldr r4, [r5]
        add r4, # 1
        cmp r4, # 8
        it eq
        moveq r4, # 0
        str r4, [r5]
        bl qingchuanjian
        ldr r11, = 0x103
        pop {r0-r10,pc}

dd5:
        ldr r11, = 0x104
        bx lr
dd6:
        ldr r11, = 0x105
        bx lr
dd7:
        ldr r11, = 0x106
        bx lr
dd8:
        ldr r11, = 0x107
        bx lr
dd9:
        ldr r11, = 0x108
        bx lr
dd10:
        ldr r11, = 0x109
        bx lr
dd11:
        ldr r11, = 0x110
        bx lr
dd12:
        ldr r11, = 0x111
        bx lr
dd13:
        ldr r11, = 0x112
        bx lr
dd14:
        ldr r11, = 0x113
        bx lr
dd15:
        ldr r11, = 0x114
        bx lr
dd16:
        ldr r11, = 0x115
        bx lr
dd17:
        ldr r11, = 0x116
        bx lr
dd18:
        ldr r11, = 0x117
        bx lr
dd19:
        ldr r11, = 0x118
        bx lr
dd20:
        ldr r11, = 0x119
        bx lr
dd21:
        ldr r11, = 0x120
        bx lr
dd22:
        ldr r11, = 0x121
        bx lr
dd23:
        ldr r11, = 0x122
        bx lr
dd24:
        ldr r11, = 0x123
        bx lr
dd25:
        ldr r11, = 0x124
        bx lr
dd26:
        ldr r11, = 0x125
        bx lr
dd27:
        ldr r11, = 0x126
        bx lr
dd28:
        ldr r11, = 0x127
        bx lr
dd29:
        ldr r11, = 0x128
        bx lr

dd1:
        ldr r0, = 0xe000e010
        mov r1, # 3
        str r1, [r0]

zhuye:

        ldr r0, = 0x40003000
        ldr r1, = 0xaaaa
        str r1, [r0]        @看门狗

        bl anjian
        ldr r2, = 0x200004f8
        ldrb r2, [r2]
        cmp r2, # 2
        it eq
        beq zhucaidan
        ldr r0, = 0x20000014
        bl zhuan_shijinzhi
        ldr r0, [r12, # -4]
        mov r1, # 8
        ldr r2, = 0x20000100
        bl zhuan_ascii

        ldr r0, = 0x20000018
        bl zhuan_shijinzhi
        ldr r0, [r12, # -4]
        mov r1, # 8
        ldr r2, = 0x20000110
        bl zhuan_ascii

        mov r0, # 8
        bl xieshumaguan
        b zhuye

zhuan_shijinzhi:   @ R0=要转换的数的地址
        push {r0-r9,lr}
        mov r12, sp
        sub sp, # 0x04
        ldrb r8, [r0]
        ldrb r2, [r0, # 1]
        ldrb r3, [r0, # 2]
        ldrb r4, [r0, # 3]
        mov r5, # 100
        mul r9, r2, r5
        movw r5, # 10000
        mul r7, r3, r5
        ldr r5, = 1000000
        mul r6, r4, r5
        add r8, r8, r9
        add r2, r7, r8
        add r1, r2, r6
        str r1, [sp]
        mov sp, r12
        pop {r0-r9,pc}
zhuan_ascii: @ 入口R0=数据 R1= 长度 R2=出口
        push {r0-r7,lr}
        ldr r7, = shumaguanmabiao
        mov r5, # 10
xunhuanqiuma:
        udiv r4, r0, r5
        mul r6, r4, r5
        sub r3, r0, r6
        ldrb r6, [r7, r3]
        strb r6, [r2], # 1
        mov r0, r4
        subs r1, # 1
        bne xunhuanqiuma
        pop {r0-r7,pc}
xie595:    @ 入口0X20000000

        @74HC595 11=输入锁存 12=输出锁存 14=数据
        push {r0-r5,lr}
        ldr r0, = 0x422181b0 @ 位带地址
        mov r1, # 1          @ 1
        mov r2, # 0          @ 0
        ldr r3, = 0x22000000 @ 0x20000000的位带
        mov r4, # 24         @ 写两个8位
xunhuan595:
        str r2, [r0, # 0x08] @ 595_11 输入锁存
        ldr r5, [r3], # 4    @ 取出一位的数据
        str r5, [r0]         @14脚输出数据
        str r1, [r0, # 0x08] @ 锁存
        subs r4, # 1
        bne xunhuan595       @循环16次
        str r2, [r0, # 0x04] @ 12输出锁存
        str r1, [r0, # 0x04]
        pop {r0-r5,pc}      @ 弹出各寄存器返回
qingchuanjian:
        push {r0-r1,lr}
        ldr r0, = 0x200004f8
        mov r1, # 0
        str r1, [r0]
        ldr r0, = 0x20000500
        str r1, [r0]
        pop {r0-r1,pc}
anjian:
        push {r0-r12,lr}
        ldr r3, = 0x20000500
        ldr r5, = hongwaimabiao
        mov r6, # 29
panduananjian:
        ldr r4, [r5], # 4
        ldr r2, [r3]
        cmp r2, r4
        beq anjianzhengque
        subs r6, # 1
        bne panduananjian
        b anjianfanhui
anjianzhengque:
        ldr r2, = 0x200004f8
        str r6, [r2]

anjianfanhui:
        pop {r0-r12,pc}
xieshumaguan: @ r0位数
        push {r0-r12,lr}
        ldr r9, = 0x20000110
        ldr r7, = 0x20000100
        ldr r8, = shuaxinbiao
        ldr r6, = 0x20000000

xianshi:
        ldrb r5, [r8], # 1
        ldrb r2, [r7], # 1
        ldrb r4, [r9], # 1
        strb r2, [r6, # 1]
        strb r4, [r6, # 2]
        strb r5, [r6]
        bl xie595
        subs r0, # 1
        bne xianshi
        pop {r0-r12,pc}

_nmi_handler:
        bx lr
_hard_fault:
        bx lr
_memory_fault:
        bx lr
_bus_fault:
        bx lr
_usage_fault:
        bx lr
systickdingshiqi:              @ SYSTICK定时期中断服务函数
        push {r0-r12,lr}
        ldr r0, = 0xe00ed04
        ldr r1, = 0x2000000
        str r1, [r0]         @ 挂起SYSTICK
        ldr r2, = 0x20000010
        ldr r4, = 0x20000014
        ldrb r3, [r4, # 1]
        ldrb r5, [r4, # 2]
        ldrb r6, [r4, # 3]
        ldrb r8, [r4, # 4]
        ldrb r9, [r4, # 5]
        ldrb r10, [r4, # 6]
        ldrb r11, [r4, # 7]

        ldrb r7, [r4]
        ldr r1, [r2]
        ldr r0, = 0xe000e010
        ldr r0, [r0]
        cmp r0, # 0
        beq tiaoguojiajia
        add r1, # 1
tiaoguojiajia:
        cmp.w r1, # 1000
        itt cs
        movcs r1, # 0
        addcs r3, # 1
        cmp r3 ,# 60
        itt cs
        movcs r3, # 0
        addcs r5, # 1
        cmp r5, # 60
        itt cs
        movcs r5, # 0
        addcs r6, # 1
        cmp r6, # 24
        ittt cs
        movcs r6, # 0
        addcs r7, # 1
        addcs r8, # 1
        cmp r7, # 8
        it cs
        movcs r7, # 1
        ldr r0, = 0x20000038
        ldr r12, = yuefenbiao
        ldrb r0, [r12, r9]
        cmp r0, # 0x1d
        bne runnianbuchang
        ldr r12, = 0x22000480
        push {r1, r9}
        lsl r9, # 2
        ldr r1, [r12, r10]
        cmp r1, # 1
        it eq
        addeq r0, # 1
        pop {r1, r9}
runnianbuchang:
        cmp r8, r0
        itt cs
        movcs r8, # 1
        addcs r9, # 1
        cmp r9, # 13
        itt cs
        movcs r9, # 1
        addcs r10, # 1
        cmp r10, # 99
        itt cs
        movcs r10, # 0
        addcs r11, # 1
        cmp r11, # 99
        it cs
        movcs r11, # 0
        strb r7, [r4]
        strb r3, [r4, # 1]
        strb r5, [r4, # 2]
        strb r6, [r4, # 3]
        strb r8, [r4, # 4]
        strb r9, [r4, # 5]
        strb r10, [r4, # 6]
        strb r11, [r4, # 7]
        str r1, [r2]
        pop {r0-r12,pc}

tim2dingshiqi:
        push {r0-r12,lr}
        ldr r2, = 0x200004fc
        ldr r0, = 0x40000034
        ldr r3, [r2]
        ldr r1, [r0]  @ 读取时间
        cmp.w r1, # 0xe000
        bhi tim2fanhui
        cmp.w r1, # 0x1000
        ittt hi
        ldrhi r4, = 0x2200a000
        strhi r4, [r2]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ff
        itttt hi
        ldrbhi r5, [r2, # - 0x0c]
        addhi r5, # 1
        strbhi r5, [r2, # - 0x0c]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a0
        itttt hi
        movhi r6, # 1
        strhi r6, [r3], # 4
        strhi r3, [r2]
        bhi tim2fanhui

        cmp r1, # 0x60
        ittt hi
        movhi r6, # 0
        strhi r6, [r3], # 4
        strhi r3, [r2]

tim2fanhui:
        ldr r0, = 0x40000024
        mov r1,  # 0
        str r1, [r0]
        pop {r0-r12,pc}

网友B:
这么长的汇编哪。。。。。我死了。。。。。。

楼主:
把图片发出来,没想到写个时钟的程序也不好写

网友C:
楼主  文字池  你  是 如何 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  文字池  你  是 如何 处理的

我没处理文字池,汇编器把他放到了代码段的后面了

网友D:
楼主现在还能写汇编语言,真是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