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关于PCB间距规则的设置问题????

楼主(2016-01-21):
开发板的铺地和元件的管脚之间的间距很大,但是我的铺地和管脚之间的距离很小,请问,如何设置?
我也设置两个安全间距规则一个10MIL用于信号线;另一个30MIL用于两面铺地接地;但是老是出现错误的提示???

楼主:
请大师们指点一二?

网友A:
第一选择对象填in polygon   第二选择对象填ALL
间距此规则优先级调到最高

网友B:
是不是间距的优先级没设置好

网友C:
二楼是正解

楼主:
间距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师们

楼主:
我铺地完成以后,两个POLYGON之间怎么还显示飞线呢??有点搞不懂……

楼主:
另外,我在规则检查的时候,那些接地的PAD,VIA,我在规则里设置的是直接连接,:它们间距是0MIL;这跟铺地铜的规则第一选择对象填in polygon   第二选择对象填ALL,我设置的是20MIL;这不是矛盾啊。乍解决啊

楼主:
如何解决接地PAD,VIA跟铺地铜的间距问题啊??非接地PAD,VIA跟铺地铜的间距是25MIL;进行规则检查时候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