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中断里加入看门狗的问题

楼主(2016-01-21):
用MSP43的芯片在定时器中断(1秒中断一次)里加入了看门狗后机器只能运行一个循环,在进行下一轮循环时,机器就死,并且重新上电也不行,只能重新烧程序,才能工作一个循环,然后运行一个循环,在进行下一轮循环时,机器有死.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有没有算看门狗的时间和定时器中断的时间

网友A:
看门狗时间是不是太长了

网友B:
没及时喂狗,

网友C:
在中断里设个断点,看能不能进中断,还有就是看门狗时钟有没有运行

网友D:
看门狗溢出时间是多少?1s喂一次是不是太久了

网友E:
加入看门狗的是可以的,能防止程序死循环的。

网友F(2016-02-20):
这个是可以的,合理的应用能防止程序陷入死循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