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拷贝集成库里的封装

楼主(2016-01-21):
(无正文)

网友:
集成库里的元件封装貌似不能编辑

网友A:
调出封装-》选中-》复制-》回到自己的库-》粘贴

网友B:
调出封装-》选中-》复制-》回到自己的库-》粘贴

这样能实现吗,我用的AD14.2,好像不能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能实现吗,我用的AD14.2,好像不能啊

在元件列表里,右键选择,复制,
然后到另一个库文件,右键粘贴。

网友D:
楼上用的什么画图软件,我用的AD,不行啊

网友E:
我记得直接复制粘贴就可以的,你试试。

网友F:
好像集成库里的元件复制完,不能在自己建的元件库里粘贴,我的也是,
集成库里的元件好像就不能编辑

网友G:
先打开这个集成元件库,再回头去打开这个元件库所在的文件夹里新生产的一个文件夹,里面就有这个集成元件库的封装库,打开,就可以复制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