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量型旋转编码器

楼主(2016-01-21):
增量型旋转编码器,io,捕获两种方法

网友A:
非常赞的资料

网友B:
这个是基于加法器的设计的吧

网友C(2018-01-15):
代码太复杂了~~~~~~~~~

网友D:
该资料我下载了,捕获器的设计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E:
定时器捕获吗

网友F:
使用中断了吗、

网友G:
这个是哪个旋转编码器?

网友E:
捕获的算法速度怎么样?

网友G:
旋转编码器分辨率多大?

网友F:
旋转编码器精度怎么样

网友:
编码器的精度怎么样

网友H:
配合PWM技术可以实现快速调速的装置

网友H:
转换成相应的电脉冲以数字量输出的吧

网友:
硬件电路怎么设计的

网友I:
旋转式编码器能够识别多大的信号

网友J:
使用定时器捕获实现。

网友K:
io捕获不是一种吗

网友L:
这个设计跟定时器的有关系么

网友M:
这个跟IO偶的设计使用关系重大的

网友N:
捕获器的设计还是特有难度的呢

网友O:
这个参考下 的哈

网友P:
运动速度由一定时间内所产生的脉冲信号决定

网友P:
对编码器一相上升沿和下降沿均捕获

网友Q:
IO是怎么配置

网友R:
增量型是什么含义?

网友Q:
使用的是什么精度的传感器?

网友R:
旋转编码器还有什么其他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