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28335芯片控制IPM的输出问题

楼主(2016-01-21):
我用28335的芯片控制光耦,矩形波在经过光耦到达IPM时都是正常的,给IPM模块加了15或20V的电压,在示波器上能看到矩形波,驱动IPM的信号是正常的。但是输出只有200mv,太小了。实际结果应该也是15v或20v啊。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检查下给的电压是否合适的不

网友B:
看下芯片的驱动电压的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