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忙看看我的HUB电路

楼主:
我设计的HUB电路,在实际产品中发现,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烧HUB现象,应该是静电打死了,大家能帮忙找找原因吗,附图为部分原理图

HUB电路

HUB电路

USB接口

USB接口

网友A(2016-01-24):
个人建议加一个TVS阵列

网友B:
ST有一个就什么USBLC6-2可以试试

网友C:
建议做一个静电的试验,不一定是静电,如果工作的环境没有静电的话,可能是其它原因

网友D:
如果是静电的话,建议在外壳上做一些**,封闭的更严些,加大放电距离

网友E:
楼上几位的分析都有道理

网友B:
学习了,都讲的有道理,个人觉得不一定是静电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加一个TVS阵列

这个TVS阵列和TVS管一样吗?我们原来电路加有一个TVS管,但是加上老有问题,应该是HUB芯片内置了,两个冲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