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光耦转换电平的反冲(?)问题

楼主(2016-01-21):
仿真了一个用光耦转换电平的电路(应该是),如下图,S1的开关相当于TTL电平,示波器连的那个点是输出电平0V或24V。但在光耦复边截止时,即三极管截止,最后输出0V时,为什么会出现过冲?反冲?
因为还没了解过光耦 只知道他可以控制电流 这里相当于开关,然后它本身是由一个发光二极管和光敏三极管组成 ,就是没有储能元件,而且我整个电路都没有储能元件,所以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波形?
又是仿真的错误?(被坑过N次)还是光耦的其他性质?
请了解的人解释一下,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并联个电阻以吸收二极管内在电容。三极管的基射极间最好也并联个电阻。 ...

可以了!谢谢!!!没想到这个电容效果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并联个电阻以吸收二极管内在电容。三极管的基射极间最好也并联个电阻。 ...

好吧 其实直接吧二极管换成电阻就没事了,因为只是帮别人仿真一下 实际波形怎样也不知道,不过我更倾向是multisim的仿真问题 因为刚才测了很多点的电压 最高的有600多V 我供电才24V(╯‵□′)╯︵┻━┻

楼主:
附一张射到基的电压在关断时的波形 600V

网友B:
你这工具太扯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工具太扯了吧。。。。。。。

multisim_(:з」∠)_ 以前正负15供电的运放也输出了-30V _(:з」∠)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