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include的用法

楼主(2016-01-21):
命令#i nclude 使编译程序将另一源文件嵌入带有#include 的源文件,被读入的源文件必须用双引号或尖括号括起来。例如:#include"stdio.h"或者#include<stdio.h>

楼主:
这两行代码均使用 C 编译程序读入并编译用于处理磁盘文件库的子程序。
将文件嵌入#i nclude 命令中的文件内是可行的,这种方式称为嵌套的嵌入文件,嵌套层次依赖于具体实现。

网友A:
如果显式路径名为文件标识符的一部分,则仅在那些子目录中搜索被嵌入文件。否则,如果文件名用双引号括起来,则首先检索当前工作目录。如果未发现文件,则在命令行中说明的所有目录中搜索。如果仍未发现文件,则搜索实现时定义的标准目录。

网友B:
如果没有显式路径名且文件名被尖括号括起来,则首先在编译命令行中的目录内检索。如果文件没找到,则检索标准目录,不检索当前工作目录。

网友C:
#include一般就用在包含文件吧

网友D:
除了包含文件,还有其它功能?

网友E:
这个对于写程序代码的人来说很熟悉的啊

网友F:
呵呵一下,这个用的太多了

网友G:
我也没有发现其它的用法

网友H:
学习了,这个我也用过

网友I:
#include有高级用法么?能根据参数决定包含哪个文件

网友J(2016-02-20):
include跟define的用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还有include自身还有区别的。

网友K:
include的用法中<>与‘’是有区别的。。值得注意。

网友L:
#include"stdio.h"或者#include<stdio.h>这两有细微的区别的。

网友M:
学习了  之前还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