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模电前辈们,求 IGBT高频电源ADC采集电压滤掉开关管的尖...

楼主(2016-01-21):
模电前辈们,求 IGBT 高频电源 ADC采集电压 滤掉开关管的尖峰   办法

网友A:
当然是RC啦

楼主:
我现在已经用的RC了,您能不能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用的RC了,您能不能给个电路

频率是15kHZ

网友A:
是不是应该你给个电路

网友B:
LZ的RC计时值是多少?多级一阶RC过滤。

网友C:
尖峰那么高  是不是吸收做的不好,或者PCB还可以优化优化

AD的电源是怎么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RC计时值是多少?多级一阶RC过滤。

我不知道RC计时值是多少,IGBT逆变,经过变压器变压,再经过肖特基整流管整流,最后输出的是方波,但是开关管的瞬间有很大的尖峰,  滤波总也滤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尖峰那么高  是不是吸收做的不好,或者PCB还可以优化优化

AD的电源是怎么供的? ...

我不知道RC计时值是多少,IGBT逆变,经过变压器变压,再经过肖特基整流管整流,最后输出的是方波,但是开关管的瞬间有很大的尖峰,  滤波总也滤不掉   15K的频率,您能个个滤波电路嘛,    我只是检测电压是多少 显示出来   不用动PCB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RC计时值是多少,IGBT逆变,经过变压器变压,再经过肖特基整流管整流,最后输出的是方波,但是开 ...

你用电介电容滤高频,想错了,你用几个104吧。电介电容的对高频显感性了。

网友A:
电解也不至于那样,看100k+1uF取值挺外行,可想原因不单纯,工艺可能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电介电容滤高频,想错了,你用几个104吧。电介电容的对高频显感性了。 ...

本人  模电小白,  帮忙给画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也不至于那样,看100k+1uF取值挺外行,可想原因不单纯,工艺可能也不行。 ...

本人  模电小白,  帮忙给画个电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人  模电小白,  帮忙给画个电路吧

你先看0~12V端波形与你主题图一致否。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RC计时值是多少,IGBT逆变,经过变压器变压,再经过肖特基整流管整流,最后输出的是方波,但是开 ...

那个尖峰可能就是你不合理的PCB布局造成的

你得先找到源头,动不动取决于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楼主没有使用正确的示波器测量方法。楼主可以搜索“正确的纹波测量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尖峰可能就是你不合理的PCB布局造成的

你得先找到源头,动不动取决于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

好的,我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大的可能是楼主没有使用正确的示波器测量方法。楼主可以搜索“正确的纹波测量方法”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看0~12V端波形与你主题图一致否。

设备的输出是这样的,我需要滤波  进行AD采集    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A:
这是“0~12V端”点波形吗?真能累死人,还得一句一问。
技术,要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0~12V端”点波形吗?真能累死人,还得一句一问。
技术,要精、准。
...

这绝对是0-12v端的输出波形,我用示波器直接连到设备输出端  测的    麻烦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0~12V端”点波形吗?真能累死人,还得一句一问。
技术,要精、准。
...

能 加个QQ吗,我真是遇到难题了,多谢您帮忙了  QQ1732800528

楼主:
引用 楼主:
能 加个QQ吗,我真是遇到难题了,多谢您帮忙了  QQ1732800528

设备是大功率直流电源,380V三相交流,经过三相整流桥变成直流,IGBT逆变  成15kHZ的交流,经过变压器降压,肖特基快恢复二极管全桥整流。输出的就是这个波形,  0-12V连续可调, 现在用单片机测输出电压  没法测,多谢您帮忙给解决下

网友A:
算了,不和你白废多说道理了,试方案吧。
1.2k电阻并104;
2.认真选择接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了,不和你白废多说道理了,试方案吧。
1.2k电阻并104;
2.认真选择接地点; ...

是这样吗?

网友A:
这得要多么耐烦啊,跟哄幼儿差不多。
“试试”懂吗,多试也难?
多对结果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要多么耐烦啊,跟哄幼儿差不多。
“试试”懂吗,多试也难?
多对结果分析。 ...

哦,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得要多么耐烦啊,跟哄幼儿差不多。
“试试”懂吗,多试也难?
多对结果分析。 ...

哥哥啊,还是有尖峰  把104换了换大小 也是不行

楼主:
哎 ,,, 多谢您帮忙了

网友E:
楼主找过我说的东东没有?
  把你的照片范围扩大一点,看看你的示波器档位

网友B:
--[10k]---|------[10k]---|------[10k]---|---- --[10k]---|----
            = 104         = 104         = 104           =  104     ........
            |                 |                |                  |

网友F:
你这是要测试PWM工作时的电流啊,需要在管子导通时测试,有的单片机可以PWM触发AD转换的,那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