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SI4438无线模块的调试

楼主(2016-01-21):
(无正文)

网友A:
由你采用的通迅协议决定。

楼主:
看的是官方的数据手册,以及官方的DEMO程序,没见设置地址

楼主:
// INPUT DATA
/*
// Crys_freq(Hz): 26000000    Crys_tol(ppm): 10    IF_mode: 2    High_perf_Ch_Fil: 1    OSRtune: 0    Ch_Fil_Bw_AFC: 0    ANT_DIV: 0    PM_pattern: 0
// MOD_type: 2    Rsymb(sps): 1000    Fdev(Hz): 40000    RXBW(Hz): 150000    Manchester: 0    AFC_en: 0    Rsymb_error: 0.0    Chip-Version: 2
// RF Freq.(MHz): 490    API_TC: 28    fhst: 300000    inputBW: 0    BERT: 0    RAW_dout: 0    D_source: 0    Hi_pfm_div: 1
//
// # RX IF frequency is  -406250 Hz
// # WB filter 1 (BW =  99.20 kHz);  NB-filter 1 (BW = 99.20 kHz)
//

以上是由WDS软件生成的,这些参数是否表示已在寄存器中设置?

楼主:
望高手指点

网友B:
参数 已经生成,自己用函数写进去.

楼主:
嗯,知道了,自己写入了,但是只能发射,接受不到,感觉和其他好的模块比没有设置地址这个参数,

网友C(2016-02-21):
点对点透明传输,不用。一对多,要做协议,协议中设置地址控制。

网友D(2016-09-02):
你的地址指的什么地址?请截图出来看看。

网友E:
楼主,你的si4438配置程序能否发我一份,我的初始化总是不成功,邮箱:605877125@qq.com,万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