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RIO窄线宽激光器驱动

楼主(2016-01-21):
我的问题是,我在做激光器的驱动,管脚3和12应该接什么?请各位帮忙解答,谢谢大家!

网友A:
可否上这个器件的技术手册?
光这两张图, 还不能明确其含义哪

网友A:
很遗憾, 看这个手册好久也没有明白.
这还得了解其原理才能明白.
好在这个器件有个官网, 可 contact 他们.  http://www.rio-inc.com/_products/planex.html

网友B(2016-12-13):
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