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关于串口的程序

楼主(2016-01-21):
我想将DS18B20读出来的数据一方面显示在数码管上,同时通过串口发送给电脑,下面的程序只能保证数码管上有数据,但是串口调试助手上没有数据,求指导,哪里有错误,万分感激。

#include<reg52.h>
#include"delay.h"

sbit DQ=P3^7;
uchar data    temp_data[2]={0x00,0x00};
uchar data    display[5]={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char code  ditab[16] ={0x00,0x01,0x01,0x02,0x03,0x03,0x04,0x04,
                                                          0x05,0x06,0x06,0x07,0x08,0x08,0x09,0x09} ;
//共阴数码管
uchar code table[11]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 0,1,2,3,4,5 ,6,7,8,9,百位或当最高位十位为0时不显示
uchar code table1[10]= {0xc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 0.,1.,2.,3.,4.,5.,6.,7.,8.,9.各位带有小数点的显示

uchar flag,a;
uint value;

//初始化函数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 = 1;     //DQ复位
delay_18b20(8);   //稍做延时
DQ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_18b20(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DQ = 1;     //拉高总线
delay_18b20(14);
x=DQ;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_18b20(20);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
unsigned char dat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 给脉冲信号
      dat >>= 1 ;
      DQ = 1 ;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 |= 0x80 ;
      delay_18b20(4) ;
    }

      return (dat)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 0 ;
    for (i = 8 ; i > 0 ; i--)
    {
      DQ = 0 ;
      DQ = dat&0x01 ;
     delay_18b20(5) ;

      DQ = 1 ;
      dat>>=1 ;
    }
}

Read_Temperature(void)
{

           // uint value;            //存放温度数值
       float t;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取温度寄存器
       temp_data[0] = ReadOneChar() ;     //温度低8位
       temp_data[1] = ReadOneChar() ;     //温度高8位

           //将高低两个字节合成一个整形变量
           value= temp_data[1];
           value<<=8;
           value|=temp_data[0];
      //DS18B20的精确度为0.0625度,即读回数据的最低位代表0.0625度
           t=value*0.0625;
           //将它放大10倍,使显示时可显示小数点后一位,并对小数点后第二位进行四舍五入,如t=11.0625,进行计数后,得到value=111,即11.1度
           value=t*10+0.5;
}

Disp_Temperature()
{
    display[4]=temp_data[0]&0x0f ;
    display[0]=ditab[display[4]] ;       //查表得小数位的值

    display[4]=((temp_data[0]&0xf0)>>4)|((temp_data[1]&0x0f)<<4) ;
    display[3]=display[4]/100 ;
    display[1]=display[4]%100 ;
    display[2]=display[1]/10;
    display[1]=display[1]%10;

     if(display[3]==0)          //高位为0,不显示
     {
       display[3]=10 ;
       if(display[2]==0)        //次高位为0,不显示
       display[2]=10 ;
     }
}

void init()
{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
        TH1=0xfd; //波特率为9600,标准波特率
        TL1=0xfd;
        TR1=1; //启动定时器1
        REN=1;//接受使能
        SM0=0;
        SM1=1; //设置串口为方式1
        EA=1;  //打开总中断
        ES=1;  //打开串口中断开关
}

void serial() interrupt 4
{
        a=SBUF;
        RI=0;
        flag=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Read_Temperature();
            Disp_Temperature();

              P2=0xf7;                     //P2口低四位位选
              P0=table[display[3]];        //P0口数码管段选
                   delay_18b20(50);
         P2=0xfb;
              P0=table[display[2]];
                   delay_18b20(50);
         P2=0xfd;
        P0=table1[display[1]];
        delay_18b20(50);
         P2=0xfe;
        P0=table[display[0]];

                   if(flag==1)
                {
                        ES=0;
                        flag=0;
                        SBUF=value;
                        while(!TI);
                        TI=0;
                        ES=1;
                }

    }
}

网友A:
逻辑混乱

楼主:
那该怎么写啊,新手,不太会!求指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该怎么写啊,新手,不太会!求指导

先画好程序流程图 再写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