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楼主:
求助,地址指向问题?

qsl200100|  楼主 | 2016-1-21 23:08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include "stm32f10x.h"

#define ABC  0x08012000

#pragma arm section rodata="abc"

const unsigned short abc[] = {
        0x1001,
        0x1002,
        0x1003,
        0x1004
        0x1005
};

如何把abc[]首地址指向地址0x08012000?
KEIL中要设置吗?

网友A(2016-01-22):
引用 网友B:
Use #pragma arm section [section_type_list] to place functions and variables in separate named secti ...

学习

网友B:
Use #pragma arm section [section_type_list] to place functions and variables in separate named sections. You can then use the scatter-loading description file to locate these at a particular address in memory. 不过这个方法有点复杂。

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如下:

const unsigned short abc[] __attribute__((at(0x08012000))) = {
        0x1001,
        0x1002,
        0x1003,
        0x1004,
        0x1005
};

具体说明看 帮助-> Linker User Guide->Scatter-loading Features->20 Placement of __at sections at a specific add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