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352 怎么会运行的速度这么慢?要设置什么参数呢?

楼主(2016-01-22):
请教一下,为何我使用CC6+XDS200 开发调试AM3352,程序正可以正常进入调试,但是运行速度特别慢呢?利用示波器捕抓IO的波形,一个变量初始值720000减减为0居然要570ms这是什么情况呢?使能MMU和CACHE之后,是300ms  是我哪里配置出错吗?这个运行速度太慢了

网友A:
在仿真状态的执行时间?

网友B:
好像跟pmic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仿真状态的执行时间?

恩恩是的,在仿真状态下测的,但是是利用IO口抓的波形,看过CP15的cycle值,计算出来也是一样的,对了,我试过,调试启动之后,再拔掉仿真器,当是测出来也是一样,请问一下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错呢?使能MMU CHACHE之后的速度差不多5M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跟pmic有关......

PMIC?这怎么讲呢?能够说一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恩是的,在仿真状态下测的,但是是利用IO口抓的波形,看过CP15的cycle值,计算出来也是一样的,对了, ...

你断开仿真器,单独运行硬件,大约速度是多少?
一般仿真的时候,运行频率是上位机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断开仿真器,单独运行硬件,大约速度是多少?
一般仿真的时候,运行频率是上位机在控制。 ...

运行起来之后断掉仿真器,测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速度,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运行起来之后断掉仿真器,测出来的效果也是一样的速度,是不是哪里配置出错? ...

不是。估计是上位机通过jtag设定的运行频率
只要断开仿真,重启之后运行频率正常,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估计是上位机通过jtag设定的运行频率
只要断开仿真,重启之后运行频率正常,就没问题 ...

测试出来的速度大概也只有5M,目前这边还在开始开发,还没弄单独脱机运行,运行后拔掉仿真器理论上效果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试出来的速度大概也只有5M,目前这边还在开始开发,还没弄单独脱机运行,运行后拔掉仿真器理论上效果应 ...

不一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估计是上位机通过jtag设定的运行频率
只要断开仿真,重启之后运行频率正常,就没问题 ...

网上貌似有人提到MMU和CACHE但是我这边已经使能了呀

楼主:
感觉可能还是某些配置或者使能什么的没有设置对,因为JTAG那边设置的速度,目前比这CPU运行还快,真是挺尴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MIC?这怎么讲呢?能够说一下吗?

PMIC,没有驱动好,cpu只能跑到30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PMIC,没有驱动好,cpu只能跑到300M......

PMIC不是属于RTC模块的吗?cpu跑300M?但是我这边测出来,差不多就5M,请问一下以前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MIC不是属于RTC模块的吗?cpu跑300M?但是我这边测出来,差不多就5M,请问一下以前有遇到这种问题吗? ...

跟rtc有毛关系啊......之前跑的300M,把pmic调好,频率就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rtc有毛关系啊......之前跑的300M,把pmic调好,频率就上去了......

你指的是PMU这一块的电源管理的吧?对了,那没调好的话,频率有可能会很低吗?低到5M这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指的是PMU这一块的电源管理的吧?对了,那没调好的话,频率有可能会很低吗?低到5M这样子? ...

最低好像就是300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低好像就是300M了......

对了,请问一下,你是用sysbios  + ccs开发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了,请问一下,你是用sysbios  + ccs开发的吗?

没有,我只在linux下用命令行搞,没搞过ccs......

楼主:
再顶一下,有木有人遇到这个情况呢?我是用SYSBIOS6的

楼主:
问题总算解决,   问题总结:
不要利用CCS工程创建后的app.cfg进行MMU的映射,以及CACHE与MMU的使能,并且app.cfg要将CACHE与MMU的enable设置成false
然后添加mmu cache cp15 .c .h 共6个文件,参考staterwareli里面的uartEdma_Cache.c文件,实现MUU的configAndEnable 以及CACHE的使能  ALL  问题便解决了

谢谢这段时间网友的支持!

网友C:
是不是PMIC没有驱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