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继电器控制LED灯管,老烧触点,用什么方法保护?

楼主(2016-01-22):
(无正文)

网友A:
是切得电流 比较大吗?

网友A:
改用固态继电器好了。

网友:
是不是切的太频繁了

网友B:
先试压敏电阻+RC吸收电路,如果不行再加继电器过零电路,在220V的过零初开关继电器。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使继电器控制电机的,故障率非常小

楼主:
电流不大,应该是反向高电压引起的

网友C:
LED灯具内是开关电源,输入必定有个大滤波电容,接通瞬间冲击电流很大,如果你的灯具功率不大,直接在输入端串个几欧,1瓦的限流电阻即可。

网友D:
加可控硅:开时先开继电器,后开可控硅,关时先关可控硅,后关继电器

网友E:
LED灯管里面的电容上电冲击太大了

网友F:
怀疑启动冲击电流太大,有条件楼主可以用示波器捕个瞬时启动电流瞧瞧,或者拆开灯管看看有没有NTC,当然固态继电器可以试一试,NTC热敏电阻也可以试一试,过零投切就太复杂了,不推荐。

网友G:
简单,更换触点电流大的继电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加可控硅:开时先开继电器,后开可控硅,关时先关可控硅,后关继电器

怎么感觉你刚好说反了。

网友D:
应该没有,仔细想想

网友I:
晒晒相关参数和线路

网友J:
瞬态电流过大,最好采用固态继电器或可控硅过零触发。非用继电器,需要控制上电瞬态电流,不影响性能又保证可靠性的话,整体成本很可能更高。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先试压敏电阻+RC吸收电路,如果不行再加继电器过零电路,在220V的过零初开关继电器。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

可是你晓不晓得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的时间都是几ms级的,特别是吸合,过零的时候给我出吸合信号,当继电器触点真正吸合的时候可能正赶上电压的峰值。过零检测一般用于可控硅电路

楼主:
就带8个LED光管,烧掉的现象就是触点煔在一起,关不掉,
用的是8A的继电器,以前带8个日光管是可以的。换成LED光管就不行。
过零电路,可控硅+继电器就免了吧,加大个继电器应该可以解决。
问题是要换多大的继电器还是可以加个压敏电阻或TVS管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K:
可是你晓不晓得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的时间都是几ms级的,特别是吸合,过零的时候给我出吸合信号,当继电器 ...

我当然晓得了,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的时间是可以先测试出来的,当你测试出来之后,再加上过零检测电路配合就可以做到过零了。我可以给我们做的效果图给你看,基本上消除了我们的继电器故障率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晓得了,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的时间是可以先测试出来的,当你测试出来之后,再加上过零检测电路配合就 ...

这种方法以前还真没有想到,直接改用可控硅了,长知识了。

网友L:
也要看LED管的工作电流多大,是否已超过继电器最大承载电流

网友M:
长见识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先试压敏电阻+RC吸收电路,如果不行再加继电器过零电路,在220V的过零初开关继电器。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 ...

你好,请问是交流电机吗?麻烦看一下我的帖子指导一下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2188&highlight=继电器

网友N:
引用 网友B:
我当然晓得了,继电器吸合和断开的时间是可以先测试出来的,当你测试出来之后,再加上过零检测电路配合就 ...

指教一下,这个过零检测是怎么做的呀?什么原理?

网友O:
LED电路中窜入一个开关电源中用的限流电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