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很详细的,---一个关于H桥驱动直流小功率电机问题,...

楼主(2016-01-22):
1 系统概况:如图3.
1)        系统用在测井领域。系统包含测井仪器、地面控制仪(包含程控电源)、和测井电缆。如图所示:井下仪器包含一个桥式电路驱动直流电机;
2)        直流电机为110V,25W。
3)        电缆为单芯电缆,电缆等效阻值为100-200欧姆(不同长度电缆会有不同)。
4)        C47并联在电机的两侧,如果不并联此电容会影响到仪器的通信。仪器和地面控制仪的通信通过载波方式。且电容容量需要100微法。
5)        电机动作时,带动仪器的结构部分动作。随着负载不同,电流会在60毫安-300毫安之间变化。由于存在电缆电阻,电缆上的压降会随着负载电流变化而变化。因此需要地面控制仪检测仪器电流大小,根据等效电缆电阻,实时调整程控电源的输出,使仪器获得的电压基本保持(110V)恒定。补充一个关键问题:电机带的负载为一个5级减速器。减速器输出4转/分钟。
6)        如果电机负载电流为300毫安(这时控制仪输出电压为110+0.3*200=170)时,突然停止。程控电源来不及降低电压,电机并联的电容上会有170的电压。

2 目前存在的问题:
1)        电机需要并联一个电容,需要150℃。目前找到的最大电压容量的为100Uf/160V;如果选择200V的电容,容量又有点小。
2)        方案一,在电机回路前,加一个稳压的电路。如图1,由于电机电流最大为200毫安以上(需要持续工作3,4分钟),因此,T10的管压降:Ube1+Ube2+Ur27,大概在2V以上。T10上的功率为0.5W以上。需要用D2PAK的管子。
-----选用的管子比较大,PCB上受到限制。

3)        方案二,在电机回路前,加一个过压切断电路。如图2
当电缆缆头超过140V+Vgs后,第二个管子关断。
-------如果过压切断电路后,电机回路时怎么续流的? 方案是不是可行?

3 想问的问题:

1 )如果电机突然停转,电流是怎么在图1中续流的?  是不是电机、续流二极管、并联的电容续流?这么大的电机续流时间一般多少?毫秒级? 电容上会升高多少电压?
2) 用上文的方案二是否可行?
3) 还有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案?

网友A:
200V的电容,容量又有点小.可以多并几个用。

H桥驱动,都没有看到你所说的控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V的电容,容量又有点小.可以多并几个用。

H桥驱动,都没有看到你所说的控制电路。

结构没有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