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有工程师弄过ATSAML22N18A的板子么

楼主(2016-01-22):
Hi,Guys:
     我想得到一些example,如port usart(SERCOM),DA等等一些例子。
求分享

网友A:
Studio7上边应有例程的

网友A:
如果现在的没有,就看看ASF是不是最高的,不是升到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现在的没有,就看看ASF是不是最高的,不是升到最高

怎么看ASF是不是最高?我没有玩过Atmel的ID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看ASF是不是最高?我没有玩过Atmel的IDE

那个库可以下载,然后在IAR上运行

网友B:
这么快拿到L22的板子了,楼主真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快拿到L22的板子了,楼主真牛~

美国同事邮寄给我的,准备和atmel 合作弄个项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现在的没有,就看看ASF是不是最高的,不是升到最高
版主,问个问题,我在IAR上编译这个板子是ok的,但是现在上面还没有ATSAML22的芯片,蛋碎了,后来我在atmel studio上编译 ATSAML22N18A板子时,编译报这样的错误。提示我重复定义了,但是我又没有操作这个库啊?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错了,我右键看了每个方法,会跳出很多头文件,看附件。

网友C:
我的L22是建工程好的(从AS7中创建基于Xplaind板或Custom板,或者example例子都是好的), Atmel Studio版本 7.0.634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美国同事邮寄给我的,准备和atmel 合作弄个项目的。

呵呵,楼主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我认为有两条解决办法,第一,你的Studio太新了,你的例子是6.2以前的,请用6.2打开。再有把缺的库都一一补上,这个也很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楼主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我认为有两条解决办法,第一,你的Studio太新了,你的例子是6.2以前的 ...

问个问题,我的程序可以烧录了,但是怎么就不能debug了,提示我不能load elf . 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个问题,我的程序可以烧录了,但是怎么就不能debug了,提示我不能load elf . 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问题啊? ...

一般这种毛病都是编译时有点问题。没有产成elf,至于你下的,应是没有产生之前的那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毛病都是编译时有点问题。没有产成elf,至于你下的,应是没有产生之前的那个文件 ...

群主,你那边有没有Atmel | SMART SAML22 x PLAINED pro的demo PCB的电路图. pdf文档就行,我这边需要。我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群主,你那边有没有Atmel | SMART SAML22 x PLAINED pro的demo PCB的电路图. pdf文档就行,我这边需要。 ...

这里看看有木有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