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2.2V稳压管,没到2.2就通了。导致电路精度下降,来个优化

楼主(2016-01-22):
我啊,我用稳压管控制某节点电压。用2.2V的稳压管。但是测试发现2.2的稳压管在节点电压为2.0V~2.4V逐渐导通。真伤脑筋,我是要它2.2V的时候才通,结果电压上升到2v的时候它就微微导通,导致整个电路的精度大大下降。但稳压管本身就有这问题。。。。。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大伙推荐一下呗。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 高精度稳压管

网友B:
普通稳压管的特性曲线就是这样啊。可用比较器或AD。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 高精度稳压管

什么精度都没用,稳压二极管就这特性

网友D:
用稳压管来实现精度控制不靠谱

网友E:
用了稳压管就不要奢求什么精度了。。弄个电压基准源+比较器什么的,再精度高就要AD了

网友F:
TL431加LM393

网友G:
电压越低的稳压管,特性越软,效果也差,实际不如4个普通二极管串联正向导通

网友H:
发光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特性很陡。找个合适颜色的就行。
但发光二极管可靠性不咋的,要多加注意。

网友I:
稳压管精度不够的

网友J:
楼主先搜一下稳压二极管的使用规则吧,你这样总肯定不行

网友K:
"稳压管在节点电压为2.0V~2.4V逐渐导通",好像不该是这样说的。
低压稳压二极管的稳压特性真的很差的,5-6V的是比较理想的;另提供参考:改变电流,稳定电压变化明显(低压二极管性能差,可在这里得到验证)

网友L:
1毛钱的齐纳二极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你还想怎么样 ????

网友M:
没有精度需求的地方用稳压管,或者你要有电压调节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用个 电压 检测 芯片啊

算了,感觉没啥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成本摆在那里。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一下 高精度稳压管

那我淘宝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先搜一下稳压二极管的使用规则吧,你这样总肯定不行

楼主是菜鸟,目前连什么场合该用什么元器件的经验都欠缺:lol

楼主:
引用 网友L:
1毛钱的齐纳二极管,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你还想怎么样 ????

这钱是小事,关键是它欺骗了我感情啊:Q:'(

楼主:
其实我是想设计一个门限电压,让一个电容的充电电压达到阀值得之后就导通电路中一个三极管。我那个方法试过了,还是可以的。就是精度不怎么好。版主您这个方法好,感觉突然高大上了很多。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电路,但简单高效,可见您理论跟实践水平都是有一定高度以上的!赞一个:loveliness: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是想设计一个门限电压,让一个电容的充电电压达到阀值得之后就导通电路中一个三极管。我那个方法试 ...

对速度不讲,用一个OP代393会成本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O:
对速度不讲,用一个OP代393会成本低点。

麻烦您,op是什么呀?

网友O:
引用 楼主:
麻烦您,op是什么呀?

LM358,258

楼主:
:loveliness:好的谢谢,最近降温,注意保暖

网友P:
楼主可以试试直接电阻分压做基准+TL431,成本会便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