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使用GD32的固件库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

楼主:
STM32固件库有misc两个文件,其中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x用于配置优先级分组
GD32的固件库中,这些东西在哪里呢?

网友A(2016-01-22):
以GDF32F1x0的库为例,设置中断优先级组的函数在gd32f1x0_misc.c文件中,文件名为NVIC_PRIGroup_Enable

网友B:
和ST的一样,可以参考下

网友C:
这个再参考下例程的看看的

网友D:
总共有二百五十多个中断,优先级可以选择

网友E:
这个一定要掌握平时常用的中断的优先级的设置的即可的。

网友F:
这个需要根据实际的应用才可以确定的。

网友G:
和STM的完全一样,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教程

网友H: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该函数的非常关键,在函数里面设置好中断优先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