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void System_Init (void)中的疑惑

楼主(2016-01-22):
void System_Init (void)是MCU启动后运行的第一个函数,他里面有:
void System_Init (void)
{
    /* Set HSIEN bit */
    RCC->GCCR |= RCC_GCCR_HSIEN;

    /* Reset SCS[1:0], AHBPS[3:0], APB1PS[2:0],APB2PS[2:0],
       ADCPS[1:0],USBPS[1:0],CKOTUSRC[2:0], CKOUTDIV, and PLLDV bits*/
    RCC->GCFGR &= RCC_GCFGR_FREQ_DIVIDE_RESET;

。。。。。。
}
在运行 System_Init 之前 GCFGR 的值是: 0x0000 0000。
那么void System_Init (void)中:
    RCC->GCFGR &= RCC_GCFGR_FREQ_DIVIDE_RESET;
  有意义吗?
  GCFGR 不还是 0x0000 0000吗?

网友A:
为了确实保是0x00吧,假设有一种情况是热复位,GCFGR可能不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