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关于68013a ifclk引脚的使用

楼主(2016-01-22):
当ifclk由FPGA提供时,在固件中寄存器设置为IFCONFIG = 0x03;但是在调试时,先下载FPGA程序,后下载固件程序,就可以接受数据。如果先下载固件程序,后下载FPGA程序,就不能接收数据。查了资料,有的资料介绍说,如果ifclk选用外部供给,则必须在固件运行前,确保ifclk时钟已经准备好了。
不明白应该怎么实现,请各位给我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A:
每次烧写FPGA之后,必须复位68013(板上复位键复位,或者拔插USB电缆复位),也就这么个次序。你做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