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SFET做成的开关电路问题

楼主:
1.pdf (12.83 KB) 如附件所示,我用一个MOSFET做成了一个开关电路,用来控制灯具亮灭。现在的问题是,当LAMP为白炽灯和可调光的LED灯时,控制正常。但当LAMP为普通的LED灯(非调光)时,LED灯就闪烁,不知原因是什么?请指点一下!谢谢!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MOSFET没有完全导通引起的?

网友A(2016-01-22):
LED加滤波电容就不闪烁了。白织灯有热惰性、调光LED内部有滤波,所以不闪烁。

网友B:
MOS的控制电压也由这个桥提供,可能是有问题的LED灯的电流偏小导致的现象,多并联一两盏看看

网友C:
ni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网友C:
占空比是多少?

网友D:
电路有问题吧,MOS管会间歇导通截止的。
MOS管导通,5.6V会下降,MOS管会截止,振荡呢。

网友E:
5.6V电源电压不稳

网友A:
4N60内部有个寄生二极管跨接在S极、D极之间。要用2个4N60背靠背串联才行。

网友F:
基础差,无语

网友F:
R133K,2W,而LED是恒流源的,你控制三极管基级低电平时候311v电压全部加在mos管源漏极之间,R1两端电压为311-5.6v,功率为2.82W。所以我猜测的原因是R1电阻随着温度升高,阻值急剧变大,以至于Q2基级电流下降使Q2截止,导则mos管误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