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看不懂这个单位是什么

楼主:
大家好:          最近在看TI的DDC118模拟电流,但是还没确定它的输入范围多大,这个单位没看懂或者说还没找到关于其描述输入电流范围的地方。以下的单位pC是指输入通道的电流范围吗?是的话,又是表示多大范围呢?

网友A(2016-01-22):
C,电量单位吧?

网友B:
有可能是电量的单位 (库仑), 技术手册很少见到这个单位. 不知道出自哪个资料, 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C:
我也没见过这个单位,可以选择性的忽视掉它了。

网友D:
这个我也没怎看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电量的单位 (库仑), 技术手册很少见到这个单位. 不知道出自哪个资料, 可以确认一下 ...

不会吧?难道还要换换转换??

网友E:
这个单位是出现哪块,讲什么的

网友F:
这个单位的是电量容量的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