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自己测绘的plc电源

楼主(2016-01-22):
去年买了一批三菱fx1s,陆陆续续坏了好几个电源,虽然给保修,但是时间太长了。于是自己打算测绘电路图,再坏的话,就自己修。但是测绘出来后(自己不是专业搞电路的,难免有错)发现好几个地方不理解。希望高手看看,为何老是烧mos管,uc8343b也跟着坏。

楼主:
这是电路图,

楼主:
tl431的这种用法合理吗吗?

楼主:
Q2的型号是9012 pnp三极管  上面标注是2T1

楼主:
这是实物照片。小电路板也拆下来了

网友A:
总是烧开关管和芯片就要好好分析了,好多问题都会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的,好好分析一下开关电源原理应该很好找到原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是烧开关管和芯片就要好好分析了,好多问题都会有可能引起这种现象的,好好分析一下开关电源原理应该很好 ...

我就是不太明白这个电路原理,那个R4、R9并联后进uc3脚,4脚与8脚之间的三极管,还有那个tl431的解法,都不太明白。

网友B:
TL431 连线弄错了

网友C:
从来不用里面的电源,都是外接电源

网友D:
怎么看起来像山货?

楼主:
这三个脚怎么分啊,根据tl431的资料,与我标注的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看起来像山货?

这个确实是国产的:)

楼主:
刚才有测量了一下电路,那个431右边上脚确实与c6、光耦的第二脚并联;右边下脚与R6\R11\R12并联。左边中间脚与地相连

网友E:
国产高仿的,太多了,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F:
引用 楼主:
tl431的这种用法合理吗吗?

需要测试波形管子GS波形 DS波形

网友G:
驱动板用这类手指插板,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