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4C采样的一些跳变问题

楼主(2016-01-22):
如图所示,为什么在某一个点上会突然变高,而且其后的点也是缓缓下降,而不是只有那一个点偏高,感觉像电压突然变高后再慢慢回落。
我用的是函数信号发生器,示波器也一直连接,没有什么问题。

楼主:
波峰处的采样波形也不是很平滑,有什么方法可以使采到的波形更加平滑么

网友A:
波峰处可以通过算法滤波就平滑了。
至于跳变,建议楼主提供下ad采样的电路和相关代码

网友A:
跳变貌似发生在正玄波的拐点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跳变貌似发生在正玄波的拐点附近

电路就是函数信号发生器接到PE3,代码就是最普通的实例采样代码,定时器中断里采样,没什么改动

网友B:
外界的干扰

网友B:
看看参考电压是不是突然改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看参考电压是不是突然改变了

有这种可能。

网友C:
是不是受什么杂波的干扰了

网友D:
这个可能是受到了干扰的。

网友E:
肯定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源在拐点处发生了问题,与AD无关

楼主:
是嘛,我得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参考电压是不是突然改变了

TM4C123GH6PM不是只有3.3V参考电压么

楼主:
TM4C123GH6PM不是只有3.3V参考电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信号发生器的信号源在拐点处发生了问题,与AD无关

我用示波器一起连着信号发生器和AD的,为什么示波器上毫无反应呢

网友F:
这个也有可能是采集过程中基准参考电压的跳变导致的。

网友G:
在拐点附近发生的跳变,是不是外围器件把他拉上去了

网友H:
波峰处可以通过算法滤波就平滑了。

这里应该用什么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拐点附近发生的跳变,是不是外围器件把他拉上去了

基准电压设置后还会跳变吗?我语句里没有设置,应该是默认的内部3.3V吧

网友I:
示波器啥波形?

网友J:
是不是某些储能元件在拐点处放电了

网友K:
不行就用软件滤波算法处理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TM4C123GH6PM不是只有3.3V参考电压么

上线浮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行就用软件滤波算法处理一下

大神,求软件滤波算法

楼主:
那咋整呢?

网友L:
这个明显存在信号跳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明显存在信号跳变的,

我也觉的,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