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载了CCS,不知道应该怎么编译,求助

楼主(2016-01-22):
我编译的是TI官网上找的CC2640例程,不管我编译哪个例程,也不管我加多少错误,它全都不报错。是我没找到哪里看报错还是它坏了呢?
一点那个锤子一样的按键就出来这个: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FlashROM for project SimpleBLEPeripheral ****

"C:\\ti\\ccsv6\\utils\\bin\\gmake" -k all

**** Build Finished ****

网友A:
能不能运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运行呢?

第一次用CCS,感觉什么都像正常的,就是不给我报错。

网友B:
ccs操作都差不多的,你参考这个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BUsJgi7IGFFRmeJ1nOG
报错在软件界面下部的console。如果你用的ccs默认配置的的话有警告和错误都会在这里有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