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个for循环不执行呢

楼主(2016-01-22):
  1. for(i=6;i=0;i--)
  2.         {

  3.         }
这句应该执行的呀,碰到i=0的时候停止

网友A:
i=0更改成为i>0

网友A:
或者i>=0

网友B:
你看看基础的c语言就知道了,不是按你说的理解的,还有个判断机制的

网友C:
先进去,赋值i=6,然后判断是否i=0,是的话,执行循环,不是的话退出,所以你这句不可以

网友D:
c语言基础没理解好,回去看强哥的书去吧

网友E:
第二个参数,一般用的是大于或者小于,一个具体的值,最多只执行一次。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先进去,赋值i=6,然后判断是否i=0,是的话,执行循环,不是的话退出,所以你这句不可以 ...

是的话,执行循环后,再执行最后一句,然后再匹配第二句

网友G:
for(i=6;i>=0;i--)
{

}

网友H:
引用 网友G:
for(i=6;i>=0;i--)
{

对,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I:
i==0.也是不会执行的,这个参数应该是个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