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如何利用stm32 的pwm波驱动有刷直流电机

楼主(2016-01-22):
有这个相关的程序么?:)

网友A:
pwm驱动光耦控制mos管驱动电机就行,很简单。顶多增加个mos管驱动电路

网友B:
pwm波驱动有刷直流电机, 软件上配置一路定时器的 PWM 输出就可以了. 直接参考外设库的例程就是了. 至于转速反馈和调速方面, 那就可能要用到 PI 控制了. 对于新人, 需要慢慢学习了

网友C(2018-09-05):
引用 网友B:
pwm波驱动有刷直流电机, 软件上配置一路定时器的 PWM 输出就可以了. 直接参考外设库的例程就是了. 至于转速 ...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