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角在哪里?CC1101通信之困惑!

楼主(2016-01-22):
试验条件:   1: 最近在实验室测试点对多点的无线通信,中继模块距离现场无线模块安装板3m左右,中间无遮挡,20个现场无线模块在安装板上,相互间隔在0.5m左右。                     2:中继模块10s一次同步查询命令,现场模块接收后依据地址进行相应延时后回发当前状态,除了收发时间片,平时现场模块处于休眠状态,如果现场模块丢失查询命令(没收到中继模块的同步查询命令),会自动每隔10分钟后,唤醒22s时间,以找回自动同步查询。
                    3:另一台机器连接有自制RF-232模块一直在监视无线中继模块和现场模块之间的数据收发。

试验情况:  1: 在正常通信一段时间后(从几个小时到几天),总会有一个现场模块出现无法同步的情况,不是每次都在同一个位置的现场模块,且是处于长时间不能同步,几个小时或长达1-2天,即自动找回机制失效。

                    2:检查RF-232模块的监测数据,该模块确实没有回发当前状态数据
                    3:将该现场模块不断电,拿起更换一个位置,无任何其余操作,在很短时间内通信恢复正常。
各位大侠指点下:
                    从情况看,不是软件编程的问题,那么跟位置有关?但是这个位置还不固定,今天可能是这个位置出问题,明天可能是另外一个位置的模块出问题。这个究竟是因为原因?????????
                   请大侠不吝指教啊。

网友A:
还是软件问题,容错处理不够强大。在信号场强不足或遇突发干扰时,接收会出现误码,软件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建议在出问题时仔细检查无线信道的输出信息。

楼主:
这个感觉暂时还说不清楚,测量电池电压,连着模块的时候,居然只有1V左右,取下来单独测试电池电压,可以从1V左右缓慢的漂到3.3V左右,奇怪,奇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感觉暂时还说不清楚,测量电池电压,连着模块的时候,居然只有1V左右,取下来单独测试电池电压,可以从 ...

那说明电池容量不足或内阻过高,无法带起负载,赶紧更换合适的电池。

网友B:
8层电池问题,用的啥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