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TMEGA8L低压工作的疑问

楼主(2016-01-22):
AVR单片机这个型号的手册上标明,atmega8l可以工作在2.7v-5.5v,我在前些年(2010年之前)买的一些这个型号的单片机,在3.3V是可以工作的,最近一年买到的几乎都不能工作在3.3v,这是为什么?是因为质量差么?我在ATMEL中国代理的主页上买了6片,24块多一片,他们说是美国原装,我2周才拿到货,结果3.3V还是不能工作,这是为什么?跟软硬件设计有关系么?

请高手指教,多谢啦。

网友A:
你产品用在什么环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产品用在什么环境下?

是一块产品测试版,工作环境很正常,常温人工检测车间。

网友B:
你工作的主频?一些FUSE等设置有没有问题?3.3V是可以的。

ATMEL代理  QQ  1085487223

网友C:
2.7v-5.5v 工作的版本, 3.3V 肯定能正常工作, 可能是你的熔丝位错误.
另外低压下的工作频率受限, 也要注意一下.

网友D:
或者买到打磨片了,mega8出来的时间太长,翻新的有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工作的主频?一些FUSE等设置有没有问题?3.3V是可以的。

ATMEL代理  QQ  1085487223 ...

应该不是设置问题,因为我手里还有一批老的芯片(用下来的拆机件),烧录器同样设置,烧写过装上去就能工作,换新买的就不行。难道真是质量问题?我换了5、6家供货商了,都是这个样子。

你也有货么?你的货自己能测不?如果你实测过,我先买几片试试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2.7v-5.5v 工作的版本, 3.3V 肯定能正常工作, 可能是你的熔丝位错误.
另外低压下的工作频率受限, 也要注意 ...

应该不是设置问题,因为我手里还有一批老的芯片(用下来的拆机件),烧录器同样设置,烧写过装上去就能工作,换新买的就不行。

频率8M,手册上说3.3V,8M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买到打磨片了,mega8出来的时间太长,翻新的有不少。

我换了好几家供应商了,外观看起来还是可以的,打磨片问题也不大吧,很多时候进口的拆机件既便宜又好用。

我倒是想,这东西会不会有假货?这东西是不是有很多仿制品?价格也差很多,我买过5块钱一片的,7块的,12块的,最贵的买过24块的。。。。如果都是同一个厂家,怎么可能价格差这么多?从外观看,芯片的字迹模糊,是不是可能是假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