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10中SIM_FCFG1的[11:8]上电为1011,但是手册显示复位是1111

楼主(2016-01-22):
如题,最近想用flexRAM通过分区的形式使用EEROM。未对flexRAM及NVM进行任何配置的情况下,SIM_FCFG1的[11:8]上电为1011,但是手册中提示,在上电复位状态SIM_FCFG1的[11:8]为1111,请教为什么?

楼主:
补充:codewarrior 10.4读SIM_FCFG1寄存器的[11:8]是1011,但是codewarrior 10.6 读出来就是1111,是正常的,请教为什么?

网友A:
版本不同竟然还有这么大的差距,肯定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