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问题,求帮忙

楼主(2016-01-22):
(无正文)

网友A:
楼猪,先说说你的“平直直流”平到什么程度?
一阶RC,每倍频程衰减六分贝,剩下的自己算。

网友B:
就一电阻一个电容,自己搭个呗.是可以得到所谓的平直直线的, 起码用万用表什么的量没啥问题.

网友C:
这个得整流,稳压,滤波后才能得到稳定的直流信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