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配置sp6 fpga

楼主(2016-01-22):
我在做fx3配置fpga,cypress提供的FPGA Configuration Utility控件,操作完之后,发现只读到了我的fpga配置文件大小,没有读到数据,认为是这个控件没有把配置文件里面的数据放到dma接口处
想着用usb control center,这个东西的传输数据长度太小,无法完整传输。
现在有两个问题:
1、控件里面的程序如何实现的能看到么?
2、3014是否可以读到一个指定盘符的文件里面的数据,如果能读到,是否可以把它写到flash里面,会不会很慢?
3、是否支持通过软件开发搞定这个控件内部的控制,如果可以的话,应该通过软件把这个数据挪到接口处?

楼主:
完全不懂3014,请大神指点,或者给个关于配置文档之类的,我手里有AN84868文档,谢谢了

网友A:
首先 fx3配置FPGA,这个说法我不太认同,fx3里面你需要配置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usb 3.0的端口部分,cpress有专门提供相应的sdk,另一个地方是GPIF接口,如果你后面接FPGA的话,这个地方就是与FPGA相连的,GPIF的时序需要你自己配置,这个也有相应的工具。FPGA方面你需要自己配置吧。

网友B:
GPIF的时序配置工具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fx3配置FPGA,这个说法我不太认同,fx3里面你需要配置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usb 3.0的端口部分,cpress ...

谢谢回复,我也不是很懂,但是我已经知道原因了
1、sp6 xc6slx9 配置文件是334k
2、FPGA Configuration Utility这个软件里面不知道哪里有设置,我把我的配置文件删除好多,留下512个字节,可以顺利操作。
3、fpga设置成从串模式等待3014配置,已经设置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GPIF的时序配置工具是什么?

GPIF II desig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