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元(功能说明)
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6-01-22):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采集交流市电吗?后面的电平抬升电路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Proteus仿真出来的最后的输出信号是方波呢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采集交流市电.  后面电路输出信号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采集交流市电.  后面电路输出信号是方波.

终于等到大神了  ,谢谢!后面怎么会成方波了呢?那这样的话MCU不就没法做A/D转换了吗

网友B:
电路哪里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可以实现采集交流市电.  后面电路输出信号是方波.

上面的是恒压源,下面是I/v电路,最后跟随输出,乍就变成方波了呢?看错了吧。

网友C:
是个好电路,对CT负载很轻。

网友D:
你用150K电阻,峰值电流大约2毫安,在3.3K电阻上产生6.6V电压,峰到峰13.2V。 但看你的REF=1.5V,猜测你的模拟电路是3V单电源,输出确实该是方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电路,对CT负载很轻。

“好电路,对CT负载很轻。”
此话当真?何出此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哪里来的?

我公司一个同事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面的是恒压源,下面是I/v电路,最后跟随输出,乍就变成方法了呢?看错了吧。 ...

能讲一下怎么工作的么?为什么电流互感器出来进运放之前没有取样电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个好电路,对CT负载很轻。

真的假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真的假的?

PT轻载是2次开路,CT对应是短路。
按说9490不犯此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150K电阻,峰值电流大约2毫安,在3.3K电阻上产生6.6V电压,峰到峰13.2V。 但看你的REF=1.5V,猜测你的 ...

模拟电源是5V单电源
这个1.5V是由REF5030产生的一个基准电压?能起到让整个交流信号抬升电平的作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电路,对CT负载很轻。”
此话当真?何出此言?

大神有什么高见吗?指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PT轻载是2次开路,CT对应是短路。
按说9490不犯此错。

你的意思是这个CT后面相当于开路了,不行对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这个CT后面相当于开路了,不行对吗

这个你都不知道?百度会十不会?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0159810.html?word=CT%E4%BA%8C%E6%AC%A1%E4%BE%A7%E5%BC%80%E8%B7%AF%E5%90%8E%E6%9E%9C&fr=wenda_ala&device=mobile&ssid=0&from=1011267h&uid=0&pu=usm@0,sz@1320_1004,ta@iphone_2_4.2_11_2.1&bd_page_type=1&baiduid=59242D1E905FC897760082A0791C1B2B&tj=wenda_1_0_10_title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你都不知道?百度会十不会?

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410159810.html?word=CT%E4%BA%8C%E ...

CT不能开路   PT能短路  这个我知道 ,我刚刚只是不确定你说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但我这个电路应该没这个问题  因为能正常采集交流电压,我只是不明白后面这些运放是怎么工作的,所以想请教下!请见谅

楼主:
这是互感器厂家给的参考电路用来采集交流电压的

网友E:
我可以不说话么?

LZ没有理解电路原理啊。接不接电压源大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不说话么?

嗯  我看到了 ,那你的意思是我这个电路不对吗可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啊样板都有了,另外那个接地不就相当于我的图的第一个运放的1.5V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不说话么?

说实话,我对这个电路也不太懂。很纳闷儿,所以想请教下大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  我看到了 ,那你的意思是我这个电路不对吗可这个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啊样板都有了,另外那个接地 ...

不对,互感器输出的接地应该变成第二个运放的同相端,不知道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F:
参数有错误,电路也有一点问题。其他没有大问题。
  具体到楼主的条件,R1取值需要小于500欧。少了CT二次的开路保护。
  U1A 的Pin5取值 1.5V,是对应 3V ADC,如果是5V,需要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参数有错误,电路也有一点问题。其他没有大问题。
  具体到楼主的条件,R1取值需要小于500欧。少了CT二次的 ...

谢谢指点,这个电路运放是5V供电,送STM32031做ADC,是用3.3V的,不过电路是正常工作的,可以帮忙讲下这电路的工作原理吗?

网友F:
U1A、U1C 是跟随电路。 U1A 配合 U1B 实现电平抬升, U1C 用处不大。
U1B 是普通的 I-V 转换电路,R1为电流取样电阻。
CT二次侧的负载是 U1A 的输出, 和经过 R1 的 U1B的输出,经过运放内部到电源,形成环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U1A、U1C 是跟随电路。 U1A 配合 U1B 实现电平抬升, U1C 用处不大。
U1B 是普通的 I-V 转换电路,R1为电流 ...

CT二次侧的负载是 U1A 的输出, 和经过 R1 的 U1B的输出,经过运放内部到电源,形成环路。
这句话的不太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好电路,对CT负载很轻。”
此话当真?何出此言?

提升了电平,CT二端的电平相等,相等于短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讲一下怎么工作的么?为什么电流互感器出来进运放之前没有取样电阻呢 ...

怎么没有取样电阻,是在下面的反馈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E:
PT轻载是2次开路,CT对应是短路。
按说9490不犯此错。

这个是CT来的,非PT,1:1 的CT,现在行业很少用PT了,因为体积大,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取样电阻,是在下面的反馈电阻。

恩嗯 ,看了前面几个大神的回复,我也意识到R1是反馈电阻了 ,只是不懂的这三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另外问一句,U1B的两个输入端电压相差是不是太大了? U1B还是工作在线性状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嗯 ,看了前面几个大神的回复,我也意识到R1是反馈电阻了 ,只是不懂的这三个运放是怎么工作的,另外问 ...

处在虚短状态,这就是这个电路的精妙之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在虚短状态,这就是这个电路的精妙之处啊。

额  难道我那个同事这么厉害?!被你说的这个电路这么好 ,好多人说这个电路不正确呢,这三个运放都是处于虚短状态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  难道我那个同事这么厉害?!被你说的这个电路这么好 ,好多人说这个电路不正确呢,这三个运放都是处 ...

是糸统原理图一样,只不过LZ的电路换成跟随参考电平,相等于一个恒压源。没什么好难理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用150K电阻,峰值电流大约2毫安,在3.3K电阻上产生6.6V电压,峰到峰13.2V。 但看你的REF=1.5V,猜测你的 ...

是的,电路架构是没错的,反馈电阻取值有问题,VCC=5,信号动态范围是2.5,信号幅度为1V,反馈电阻取0.5K差不多了,这样不会超出OP的动态输出范围。

网友G: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电路架构是没错的,反馈电阻取值有问题,VCC=5,信号动态范围是2.5,信号幅度为1V,反馈电阻取0.5K ...

再请教下, 假如我 把Ref换成 1.25V的基准,这个电路还能正常采集交流电吗?交流有效值电最大采集到280V

网友G:
我也需要向大师请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 假如我 把Ref换成 1.25V的基准,这个电路还能正常采集交流电吗?交流有效值电最大采集到280V ...

可以,输出信号在0-2.5波动,最好取样电阻设定在0.4K,要点余量,就完美了。信出信号在0.20--2.31V,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输出信号在0-2.5波动,最好取样电阻设定在0.4K,要点余量,就完美了。 ...

那个看错了,原图取样电阻好像是330欧姆,我想把产生1.5Vf基准的芯片REF5030和运放都换成其他便宜点的
这些芯片太贵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看错了,原图取样电阻好像是330欧姆,我想把产生1.5Vf基准的芯片REF5030和运放都换成其他便宜点的
这 ...

做成0.5级的产品,没必要这种器件,431做基准,358做放大,跟随,电阻器件选用100K以下的基本能符合精度要求的。

楼主:
我首先也是想到 431 和 258,  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1V交流电的分辨率, 毕竟用到变压器控制器上,抗干扰能力也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首先也是想到 431 和 258,  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1V交流电的分辨率, 毕竟用到变压器控制器上,抗干扰能力 ...

完全可以,主要看后面的数字信号处理了。

楼主:
嗯谢谢   我明天就试验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主要看后面的数字信号处理了。

大神,如果运放换成LM258的话 可直接按照我发的那个电路图做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如果运放换成LM258的话 可直接按照我发的那个电路图做吗?

可以,脚号要分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成0.5级的产品,没必要这种器件,431做基准,358做放大,跟随,电阻器件选用100K以下的基本能符合精度 ...

你好大神再麻烦你下,   你看看我用258和tl431做的,怎么波形失真挺厉害的啊?  才AC230V 波形的下峰就被削掉一块!图是TL431产生的Vref基准电压  和   送单片机之前的波形!

楼主:
TL431基准电压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再麻烦你下,   你看看我用258和tl431做的,怎么波形失真挺厉害的啊?  才AC230V 波形的下峰就被 ...

感觉电压值也不对

网友C:
很正常,是示波器的问题吧,用模拟示波器就可以了,8位的数字示波器信号 低部看起来有点差。放大倍数是不是高了,那就把取样电阻调小的,或150K的电阻调大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是示波器的问题吧,用模拟示波器就可以了,8位的数字示波器信号 低部看起来有点差。放大倍数是不 ...

刚刚那个波形图是AC231V的波形 您感觉数值对吗?最大值  最小值  和周期有效值?我感觉不太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是示波器的问题吧,用模拟示波器就可以了,8位的数字示波器信号 低部看起来有点差。放大倍数是不 ...

这是AC150V的波形  这数值怎么算都不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刚那个波形图是AC231V的波形 您感觉数值对吗?最大值  最小值  和周期有效值?我感觉不太对啊 ...

应是你把CT用足了,把电流峰值降低到70%,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AC150V的波形  这数值怎么算都不对啊

取样电阻是多少,接231V的大电阻是 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样电阻是多少,接231V的大电阻是 多少。

还是原来的150K

网友C:
电阻有误差,参考电压符合正常,1.5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阻有误差,参考电压符合正常,1.5V,左右。

我换的200K的电阻   我估计可能是示波器的原因  我用万用表量的最后一级输出交流有效值和理论基本一样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基准电压1.5V,  就和Multisim里仿真的值差不多了;例如,现在是CT之前200K的电阻,反馈电阻330欧姆,输入AC150V电压 ,我用万用表量的最后一级运放输出的交流有效值=0.248V,就这值应该可以了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换的200K的电阻   我估计可能是示波器的原因  我用万用表量的最后一级输出交流有效值和理论基本一样在 ...

不错,小子可教,CT最好不要用足。底部平台失真很可能是CT趋于包和引起的。此前150V的波形很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换的200K的电阻   我估计可能是示波器的原因  我用万用表量的最后一级输出交流有效值和理论基本一样在 ...

200K的电阻最好不要一个电阻,要用多个电阻,这样可以降低温飘问题。

网友H:
这个项目放给我的话我大概会如下图这么做,I/V转换时我不喜欢用楼主图中那样的原因是,有一次我测试时发现当电流变化时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的电压并不是理想的一样,随着电流的变化而变化,并且差别挺大的(用LM358测的)。这样就导致了最后的输出误差很大。用差分放大的形式虽然器件多了并且也避免不了误差,但好在对器件尤其是放大器的要求不大,误差大部分在零点上软件校校零就行了。@zyj9490 ,@戈卫东  ,@Lgz2006  ,@wh6ic   各位老大怎么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H:
这个项目放给我的话我大概会如下图这么做,I/V转换时我不喜欢用楼主图中那样的原因是,有一次我测试时发现 ...

你这个电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四个电阻的匹配的问题,会把共模电压转成差模电压输出。对高精度(0.2级)难以做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电路有一个致命的问题是四个电阻的匹配的问题,会把共模电压转成差模电压输出。对高精度(0.2级) ...

确实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小子可教,CT最好不要用足。底部平台失真很可能是CT趋于包和引起的。此前150V的波形很好。 ...

哪有,基本都是听从大神您的指导,不过还是谢谢大神的肯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K的电阻最好不要一个电阻,要用多个电阻,这样可以降低温飘问题。

嗯 会改进的,这一版就这样了,毕竟板子都做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项目放给我的话我大概会如下图这么做,I/V转换时我不喜欢用楼主图中那样的原因是,有一次我测试时发现 ...

多谢层主的意见 ,你这个电路是不是也是用过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多谢层主的意见 ,你这个电路是不是也是用过的

用过,精度不高是没有问题的,需要校准。

楼主:
你好,电路测试完了  200K限流电阻,300欧姆反馈电阻,误差不超过AC1V,很满意了,下图是万用表和数码管显示的电压值。再次谢谢大神,就不是知道基准电压产生电路或者运放电路需要加些什么增强抗干扰,毕竟是用在室外,周围还都是强电!

网友C:
在输入端加压敏管500V,CT次级并一个5V TVS,在反馈电阻并一个C,RC的构成滤波点大于10K,在输出端加一个3K的低通滤波器。

楼主(2016-03-02):
引用 网友C:
在输入端加压敏管500V,CT次级并一个5V TVS,在反馈电阻并一个C,RC的构成滤波点大于10K,在输出端加一个3K ...

你好,大神我又来请教了,过年之后这个电路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始弄了  你看我按照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完整电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大神我又来请教了,过年之后这个电路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又开始弄了  你看我按照你说的,是不是这个 ...

没错。

楼主:
:handshake   这个电路应该也能采集电流吧,如果我要采集三相电流的话 是不是 把CT换成5A/2.5mA,然后在把SR1去掉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应该也能采集电流吧,如果我要采集三相电流的话 是不是 把CT换成5A/2.5mA,然后在 ...

是的。

网友C:
仔细考量信号强度,要调整参数,不要超出Op运作范围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仔细考量信号强度,要调整参数,不要超出Op运作范围就可。

嗯嗯,明白

网友I(2023-10-15):
同求,谁有三相电负载的模拟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