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连续波信号是否违法相关法规?

楼主(2016-01-22):
无线设备需要低功耗,就要涉及到无线唤醒,无线唤醒很多都是依赖连续波,但是连续波会在一个信道(频点)上产生持续信号,是否会对其它无线设备造成干扰?

网友A:
不同频率下有不同规定,去无委会网站看相关法规。

网友B:
想的真远,觉悟高,

我们想的就是稳定就行了,干不干扰别的,以后再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的真远,觉悟高,

我们想的就是稳定就行了,干不干扰别的,以后再说。 ...

至理名言。

网友D:
无线唤醒几百包基本就够了 你传一段语音和一张图片又要多少包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的真远,觉悟高,

我们想的就是稳定就行了,干不干扰别的,以后再说。 ...

对不起,你们的产品禁止销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的真远,觉悟高,

我们想的就是稳定就行了,干不干扰别的,以后再说。 ...

如果是做大宗产品,这样的情况会导致什么不用多言。小厂确实这么干,但中国不会一直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