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中的groupbox边框颜色设置

楼主(2016-01-22):
用C#编写的窗体程序,groupbox和panel边框颜色怎么设置啊?网上查了不少资料,还是没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自己画了,我从网上找了段代码,你试试,把它放在paint方法里头。
e.Graphics.Clear(groupBox1.Bac ...

你什么时候开始搞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