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伏逆变器一般采用采用什么拓扑结构

楼主(2016-01-22):
单相组串式光伏逆变器采用什么拓扑结构?LLC是怎么用的?

网友A:
拓扑结构允许纯无功负载,能够提高对电网的无功补偿,也能满足双向功率流动

网友B:
采用mosfet实现无功功率输出的npc拓扑

网友B:
拓扑使得逆变器的效率能够达到更高的欧效等级

网友A:
以MOSFET作为开关的T型并联谐振逆变器电路拓扑结构

网友C:
逆变器的电路拓扑结构优化和控制电路技术水平对提高感应加热电源的高频化、高效率化和高功率输出能力也起着关键作用

网友D:
双开关T型并联谐振逆变器

网友A:
不使用变压器的高逆变效率光伏拓扑

网友B:
常用的单相高频并网光伏逆变器的各种主电路拓扑结构

网友E:
双开关T型并联谐振逆变器拓扑

网友E:
降低了开关损耗,提高了工作频率和效率

网友A:
适合于高频工作的功率MOSFET

网友B:
功率MOSFET的通态电阻具有正温度系数,可起到自动平衡并联MOSFET间漏极电流的作用

网友C:
开关元件工作在ZVS状态,降低了开关损耗

网友E:
DC/DC变换器的Boost电路

网友E:
ZVS,其开关损耗小,适用于高频情况下,且逆变器的功率因数及效率高

网友A:
双开关T型并联谐振逆变器由于具备电路简单,开关元件少,工作频率高,输出功率大,效率高

网友C:
非对称结构

网友E:
非隔离型光伏并网逆变器中没有使用隔离变压器,其具有体积小、成本低、转换效率高

网友D:
全桥逆变单极性调制存在着很大的共模干扰

网友E:
全桥逆变器在单极性调制下存在较大的共模电流

网友B:
共模电压随着开关管的高频动作而周期性地改变

网友D:
抑制这种共模干扰最有效的两种方式是改变调制方式与拓扑结构

网友E:
全桥逆变器在单极性调制下存在较大的共模电流,大小为102 mA。这是由于在单极性模式下,共模电压随着开关管的高频动作而周期性地改变,使光伏阵列与大地间的寄生电容周期性地充放电而产生了较大的共模电流。

网友D:
关变换器的拓扑结构是指能用于转换、控制和调节输入电压的功率开关器件和储能器件的不同配 置

网友A:
变换器拓扑结构是根据系统造价、 性能指标和输入/输出负载特性等因素选定

网友B:
Buck 变换器,也称降压变换器,其输入和输出电压极性相同,输出电压总小于输入电压

网友C:
变压器一次侧加的电压为脉冲宽度等于其时间差的方波电 压

网友B:
单端反激式变压器设计

网友C:
开关晶体管、整流二极管、变压器和电容上损耗会增加,所以一般效率较低

网友E:
变压器参数的选取应结合整个电路设计和实际应用情况

网友A:
反激变压器的体积主要决定于传递功率的大小

网友B:
电感电流中存在较大的直流分量

网友C:
有可能会导致电容安秒不平衡

网友E:
两个正激变换器通过变压器耦合

网友D:
,变压器绕组利用率低,开关管电压应力为输入两倍

网友A:
推挽正激是最近出现的一种新拓扑

网友C:
通常还会加隔直电容来提高抗偏磁能力

网友B:
半桥变换器可以通过不对称控制来实现ZVS

网友E:
全桥变换器在大功率场合是最常用了

网友E:
可以通过全桥的移相控制方式实现软开关

网友B:
不对称半桥可以采用峰值电流控制

网友E:
两个管子交替导通

网友E:
对于采用零电压开关的谐振转换器,在设计谐振电路时必须确保电流波形始终滞后于电压波形

网友D:
LLC电路在性价比方面来讲是很好的一个拓扑

网友A:
适用于正确关断一个或两个在开关模式电源(SMPS)隔离拓扑中作为整流器使用的MOSFET

网友B:
LLC谐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