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供电

楼主(2016-01-22):
我的单片机是USB供电的,单片机带的原装的USB线供电没问题,后来原装的USB先丢了,就在网上随便买了一根,不上电时测的是5V,上电之后就变成1V左右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上不上电是指:单片机有没有插入USB接口吧,插上了单片机就带动不了? 建议直接用5V电源给接口供电,USB应该是第一和第四根吧,自己查一下试试,要是能启动一个就是这根USB线的问题,否则就要检查下单片机供电电路了

网友B:
如果板子没问题

USB线这么差?真够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