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4F】基于mbed的串口

楼主(2016-01-22):
FRDM-K64F板载 MK64FN1M0VLL12 100pin LQFP 封装的 芯片,该MCU包含5组串口,分别是
UART0_RX        PTB16   OpenSDAv2 (虚拟串口)
UART0_TX        PTB17   OpenSDAv2 (虚拟串口)

UART1_RX        PTC3    (D7)
UART1_TX        PTC4    (D9)

UART2_RX        PTD2    (D11)
UART2_TX        PTD3    (D12)

UART3_RX        PTC16   (D0) RX
UART3_TX        PTC17   (D1) TX

UART4_RX        PTC14   (BT_TX)
UART4_TX        PTC15   (BT_RX)
大家可以看我的第一篇帖子里关于FRDM-K64F GPIO驱动RGB中mbed pin name.pdf文档中各管脚的定义。
在这里我们首先通过openSDA的虚拟串口和PC机通信,即UART0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LED_BLUE);
Serial pc(USBTX, USBRX);

int main()
{
    int i = 0;
    pc.printf("Hello **!\n");

    while (true) {
        wait(0.5f); // wait a small period of time
        pc.printf("%d \n", i); // print the value of variable i
        i++; // increment the variable
        myled = !myled; // toggle a led
    }
}

楼主:
通过secureCRT观察其接收到的数据

程序运行后会通过虚拟串口打印讯息,每一次打印时会将RGB的蓝色 LED 状态反向。
在这里
  1. MBED 对 FRDM-K64F 的 UART0 管脚定义为
  2. USBTX = PTB17
  3. USBRX = PTB16
因此,Serial pc(USBTX, USBRX); 与 Serial pc(PTB17, PTB16); 是等效的!
同理,我们要使用其他的串口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定义:
如要使用 UART1,可定义为Serial uart1(PTC4, PTC3);
如要使用 UART2,可定义为Serial uart2(PTD3, PTD2);
如要使用 UART3,可定义为Serial uart3(PTC17, PTC16);
#include "mbed.h"

DigitalOut myled(LED_GREEN);
//Serial pc(USBTX, USBRX);
Serial uart0(PTB17, PTB16);
Serial uart1(PTC4, PTC3);
Serial uart2(PTD3, PTD2);
Serial uart3(PTC17, PTC16);

int main()
{
    int i = 0;
    uart0.printf("Hello World! UART0\n");
    uart1.printf("Hello **! UART1\n");
    uart2.printf("Hello freescale! UART2\n");
    uart3.printf("Hello eeboard! UART3\n");

    while (true) {
        wait(0.5f); // wait a small period of time
        uart0.printf("%d \n", i); // print the value of variable i
        uart1.printf("%d \n", i);
        uart2.printf("%d \n", i);
        uart3.printf("%d \n", i);
        i++; // increment the variable
        myled = !myled; // toggle a led
    }
}

楼主:
大家可以用3条串口线同时显示 除UART0外的另外3 个串口输出。
需要强调的是UART4是连接到 J199 接头的,这个接头是保留给蓝牙模块使用,大家可以暂时不用管。

网友A:
有没有测试过,波特率为115200的串口真的能达到这个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