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从Studio7下载扩展小部件

楼主(2016-01-22):
Studio7的开始界面有个Download Atmel Studio Extersions
点开它,再点可用的下载

等待一会儿会出现所有可用的小部件:

当下载时,要求Atmel的注册名和密码,输入完了,可以下载,这果有很多值得慢慢研究的软件。

网友A(2017-04-05):
LZ你好,在你使用AS7的时候有遇到过ICCAVR的程序移植到AS7平台后程序运行效果不同的情况吗?我的程序在ICCAVR中编译运行正常,移植过来就不行了,感觉运行速度变快了,中断和宏定义的都注意并改了,编译0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