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信] 请问蓝牙芯片可以传输图片吗? 传输速率多少呢?

楼主(2016-01-22):
我想用蓝牙传输图片,500K的图片想在几秒钟传到手机上面,距离几米之内就行。 不晓得4.0蓝牙可以实现不(如cc2540)。有没有推荐的蓝牙芯片,感谢!

网友A:
你这样的应用为何还要用蓝牙4.0呢?蓝牙4.0就是针对小数据量的应用,大数据量推荐使用经典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的应用为何还要用蓝牙4.0呢?蓝牙4.0就是针对小数据量的应用,大数据量推荐使用经典蓝牙 ...

传统蓝牙是不是应该可以实现呢? 它们的传输速率大概多大呢?

网友B:
蓝牙能传语音。目前不能传图像

网友C:
你自己写APP就可以。

网友D:
推荐你看下这个

网友D:
http:/ / processors.wiki.ti.com/index.php/CC2540_Data_Throughput

网友D:
20K 3.5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