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解决因负载1瞬间变化的大电流而影响负载2的问题

楼主(2016-01-22):
如题,电路由动力电池供电,负载1是无刷电机,电机会随时改变转速,因此会产生较大电流变化,1A-8A左右,这个电流变化会造成负载2,也就是单片机系统部分,这一部分有个视频传输,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电机转速变化时,视频部分会出现波纹,电机转速平稳时,图像正常,主要在电机转速变化时图像会干扰。负载2这一部分使用DCDC电源,电机是由电子调速器控制,如何进行滤波以及参数如何确定,电路知识有限,望得到前辈们的耐心解答,小弟不胜感激。
其中1.2.3.4是20A的电子调速器(ESC),四轴飞行器用的。②部分是MP1584的DCDC降压5V模块,电源纹波测量过是12mv左右,③部分是单片机和OSD视频叠加芯片MAX7456,AV_IN和AV_OUT分别是原始视频输入和叠加后的输出。现在问题就是推油门时,画面会出现波纹,油门稳定后波纹消失。

网友A:
嗨,你最好配个示意图+局部电路图什么的。

网友B:
负载与电源控制部分需加上隔离电路,比如光耦隔离,这样会抑制相应的干扰,这样即使您的电路中负载1瞬间变化大电流也不会影响到其他电路的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嗨,你最好配个示意图+局部电路图什么的。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负载与电源控制部分需加上隔离电路,比如光耦隔离,这样会抑制相应的干扰,这样即使您的电路中负载1瞬间变 ...

好的谢谢。

网友A:
既然干扰图像,必须解决。
初步的,也是基本的方案:
1.信号弱电部分电源加“肖特基+电解”隔离。
2.弱电地取点讲究一下。
3.(非常重要)参考同类成熟设备。

网友C:
楼主遇到的问题,一般处理原则是:
1、增强电源滤波,包括重载回路的单独滤波,且需LC配合。
2、PCB设计包括布局走线都要特别注意,敏感部分需远离重载回路和噪声源,同时走线要尽量避免线间耦合干扰,地回路设计也很有讲究。
3、必要时隔离强负载部分。

网友D:
如果确认是通过电源端共模阻抗途径来传导的话,在共电源的入口加强滤波,加EMC模块,如果是幅射干扰的话,加强屏BI,对外引线加磁珠及屏BI线。过渡过程,电磁干扰强度肯定要加强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遇到的问题,一般处理原则是:
1、增强电源滤波,包括重载回路的单独滤波,且需LC配合。
2、PCB设计包 ...

请教一下前辈,LC部分的参数如何选取?按照您的经验的话线间耦合避免的原则是怎么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确认是通过电源端共模阻抗途径来传导的话,在共电源的入口加强滤波,加EMC模块,如果是幅射干扰的话, ...

对,现在判断出应该是共模阻抗传输的干扰。电源入口处对于这种干扰有哪些比较好的滤波方法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现在判断出应该是共模阻抗传输的干扰。电源入口处对于这种干扰有哪些比较好的滤波方法吗? ...

市面上有电源滤波器模块可以买的,或者自已做,差模电感和共模电感加C 滤波。用安规电容来做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前辈,LC部分的参数如何选取?按照您的经验的话线间耦合避免的原则是怎么样的 ...

常规电源回路里串磁珠电感,电容用大小容量的并联。避免耦合主要是布局和走线,敏感电路及其连线都要远离噪声源,同时处理好电源和地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