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基于K22F的PM2.5+甲醛监测器(5)

楼主(2016-01-23):
测量数据的使用0.96寸的12864显示输出(完结)
1、OLED介绍
0.96’ OLED 显示模块, 分辨率为 128*64,采用SSD1306 驱动 IC,该芯片内部集成 DCDC 升压,仅需 3.3V 供电,即可正常工作。实际上就是由一个SSD1306控制器和一个128X64的有机发光二极管点阵组成。具体更详细的资料大家可以到网上查,我这里不做详细介绍了。
2、模块的接口原理图

在K22F上,使用SPI1来驱动。
3、整个系统原理图

4、OLED驱动部分代码: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lcd_12864.c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lcd_12864 driver.
*
* Copyright (C) TChip 2014
*
* $Rev: 1.0 $
*
****************************************************************************************
*/

/**
****************************************************************************************
* @addtogroup  SPI
* @{
****************************************************************************************
*/

/*
* INCLUDE FILES
****************************************************************************************
*/
#include "fsl_dspi_master_driver.h"
#include "fsl_spi_master_driver.h"
#include "fsl_gpio_hal.h"
#include "fsl_port_hal.h"
#include "fsl_debug_console.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oled.h"
#include "oledfont.h"

/*
* MARCO VARIABLE DECLARATION
****************************************************************************************
*/
#define TRANSFER_SIZE               (1)                /*! Transfer size */
#define TRANSFER_BAUDRATE           (1000000U)           /*! Transfer baudrate - 500k */
#define MASTER_TRANSFER_TIMEOUT     (5000U)             /*! Transfer timeout of master - 5s */
/*
* LOCAL VARIABLE DECLARATION
****************************************************************************************
*/
//check spi status
volatile uint8_t        oled_rx_flag = 0;
volatile uint8_t        oled_tx_flag = 0;

//uint8_t i;
uint8_t buffer[32];

//Init the OLED
//static uint8_t                 Init_buffer[] =
//{
//         0xAE ,//--turn off oled panel
//         0x00 ,//---set low column address
//         0x10 ,//---set high column address
//         0x40 ,//--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         0x81 ,//--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         0xCF ,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         0xA1 ,//--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         0xC8 ,//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         0xA6 ,//--set normal display
//         0xA8 ,//--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         0x3f ,//--1/64 duty
//         0xD3 ,//-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         0x00 ,//-not offset
//         0xd5 ,//--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         0x80 ,//--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         0xD9 ,//--set pre-charge period
//         0xF1 ,//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         0xDA ,//--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         0x12 ,
//         0xDB ,//--set vcomh
//         0x40 ,//Set VCOM Deselect Level
//         0x20 ,//-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         0x02 ,//
//         0x8D ,//--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         0x14 ,//--set(0x10) disable
//         0xA4 ,//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         0xA6 ,//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         0xAF ,//--turn on oled panel
//
//         0xAF , /*display ON*/
//};

/*
* GLOBAL VARIABLE DECLARATION
****************************************************************************************
*/

#if (NXP_OLED)
//void DelayUs(uint32_t us)
//{
//  for(int i=us*30;i>0;i--)
//    __NOP();
//}
//void DelayMs(uint32_t ms)
//{
//  for(int i=ms;i>0;i--)
//    DelayUs(1000);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PI RX CALLBACK FUNCTION.
* @description
*
****************************************************************************************
*/
void oled_read_done(void)
{
    oled_rx_flag = 0;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SPI TX CALLBACK FUNCTION.
* @description
*
****************************************************************************************
*/
void oled_write_done(void)
{
    oled_tx_flag = 0;
}

/**
****************************************************************************************
* @brief Configure the SPI GPIO and set RS  、 RST GPIO output,Init them.
* @description
*
****************************************************************************************
*/
void oled_io_config(void)
{
    //Init Gpio with a callback,it's necessary
    //set the LCD_RS_PIN an output
    PORT_HAL_SetMuxMode(PORTB,OLED_DC_PIN,kPortMuxAsGpio);
    GPIO_HAL_SetPinDir(OLED_DC,OLED_DC_PIN,kGpioDigitalOutput);
    GPIO_HAL_ClearPinOutput(OLED_DC,OLED_DC_PIN);

    //set the LCD_RST_PIN an output
    //prevent it reset the lcd
    PORT_HAL_SetMuxMode(PORTC,OLED_RST_PIN,kPortMuxAsGpio);
    GPIO_HAL_SetPinDir(OLED_RST,OLED_RST_PIN,kGpioDigitalOutput);
    GPIO_HAL_SetPinOutput(OLED_RST,OLED_RST_PIN);
}

void OLED_Set_Po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OLED_WR_Byte(0xb0+y,OLED_CMD);
    OLED_WR_Byte(((x&0xf0)>>4)|0x10,OLED_CMD);
    OLED_WR_Byte((x&0x0f)|0x01,OLED_CMD);
}
//开启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n(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  //DCDC ON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
//关闭OLED显示
void OLED_Display_Off(void)
{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  //SET DCDC命令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  //DCDC OFF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  //DISPLAY OFF
}
//清屏函数,清完屏,整个屏幕是黑色的!和没点亮一样!!!
void OLED_Clear(void)
{
    uint8_t i,n;
    for(i=0; i<8; i++)
    {
        OLED_WR_Byte (0xb0+i,OLED_CMD);    //设置页地址(0~7)
        OLED_WR_Byte (0x0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低地址
        OLED_WR_Byte (0x10,OLED_CMD);      //设置显示位置—列高地址
        for(n=0; n<128; n++)
          OLED_WR_Byte(0,OLED_DATA);
    } //更新显示
}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dspi_status_t dspiResult;
    buffer[0] = dat;
    if(cmd)
        OLED_DC_Set();
    else
        OLED_DC_Clr();
    OLED_CS_Clr();
    //spi_write(QN_SPI1, buffer, 1, oled_write_done);
    dspiResult = DSPI_DRV_MasterTransferBlocking(SPI1_IDX,
                                                 NULL,
                                                 buffer,
                                                 NULL,
                                                 1,
                                                 MASTER_TRANSFER_TIMEOUT);
    if(kStatus_DSPI_Success != dspiResult)
      while(1);
    oled_write_done();
    DelayUs(100);

    OLED_CS_Set();
    OLED_DC_Set();

}

//void OLED_WR_Byte(uint8_t dat,uint8_t cmd)
//{
//        //uint8_t i;
//        uint8_t buffer[1];
//        buffer[0] = dat;
//        if(cmd)
//          OLED_DC_Set();
//        else
//          OLED_DC_Clr();
//        OLED_CS_Clr();
//        spi_write(QN_SPI1, buffer, 1, lcd_write_done);
//        delay(100);
//
//        OLED_CS_Set();
//        OLED_DC_Set();
//}

void OLED_ShowChar(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得到偏移后的值
    if(x>Max_Column-1) {
        x=0;
        y=y+2;
    }
    if(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 i<8; 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
        OLED_Set_Pos(x,y+1);
        for(i=0; i<6; i++)
            OLED_WR_Byte(F6x8[c][i],OLED_DATA);

    }
}
//m^n函数
uint32_t oled_pow(uint8_t m,uint8_t n)
{
    uint32_t result=1;
    while(n--)result*=m;
    return result;
}
//显示2个数字
//x,y :起点坐标
//len :数字的位数
//size:字体大小
//mode:模式        0,填充模式;1,叠加模式
//num:数值(0~4294967295);
void OLED_ShowNum(uint8_t x,uint8_t y,uint32_t num,uint8_t len,uint8_t size)
{
    uint8_t t,temp;
    uint8_t enshow=0;
    for(t=0; t<len; t++)
    {
        temp=(num/oled_pow(10,len-t-1))%10;
        if(enshow==0&&t<(len-1))
        {
            if(temp==0)
            {
                OLED_ShowChar(x+(size/2)*t,y,' ');
                continue;
            } else enshow=1;

        }
        OLED_ShowChar(x+(size/2)*t,y,temp+'0');
    }
}
//显示一个字符号串
void OLED_ShowString(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chr)
{
    unsigned char j=0;
    while (chr[j]!='\0')
    {   OLED_ShowChar(x,y,chr[j]);
        x+=8;
        if(x>120) {
            x=0;
            y+=2;
        }
        j++;
    }
}
//显示汉字
void OLED_ShowCHinese(uint8_t x,uint8_t y,uint8_t no)
{
    uint8_t t,adder=0;
    OLED_Set_Pos(x,y);
    for(t=0; t<16; t++)
    {
        OLED_WR_Byte(Hzk[2*no][t],OLED_DATA);
        adder+=1;
    }
    OLED_Set_Pos(x,y+1);
    for(t=0; t<16; t++)
    {
        OLED_WR_Byte(Hzk[2*no+1][t],OLED_DATA);
        adder+=1;
    }
}
/***********功能描述:显示显示BMP图片128×64起始点坐标(x,y),x的范围0~127,y为页的范围0~7*****************/
void OLED_DrawBMP(unsigned char x0, unsigned char y0,unsigned char x1, unsigned char y1,unsigned char BMP[])
{
    unsigned int j=0;
    unsigned char x,y;

    if(y1%8==0) y=y1/8;
    else y=y1/8+1;
    for(y=y0; y<y1; y++)
    {
        OLED_Set_Pos(x0,y);
        for(x=x0; x<x1; x++)
        {
            OLED_WR_Byte(BMP[j++],OLED_DATA);
        }
    }
}

void SPI_Init()
{
        static uint32_t calculatedBaudRate;
        static dspi_master_state_t masterState;
        static dspi_device_t masterDevice;
        static dspi_master_user_config_t masterUserConfig = {
                .isChipSelectContinuous     = false,
                .isSckContinuous            = false,
                .pcsPolarity                = kDspiPcs_ActiveLow,
                .whichCtar                  = kDspiCtar0,
                .whichPcs                   = kDspiPcs0
        };
        dspi_status_t dspiResult;
    // Setup the configuration.
    masterDevice.dataBusConfig.bitsPerFrame = 8;
    masterDevice.dataBusConfig.clkPhase     = kDspiClockPhase_FirstEdge;
    masterDevice.dataBusConfig.clkPolarity  = kDspiClockPolarity_ActiveHigh;
    masterDevice.dataBusConfig.direction    = kDspiMsbFirst;
    // Initialize master driver.
    dspiResult = DSPI_DRV_MasterInit(SPI1_IDX,
                                     &masterState,
                                     &masterUserConfig);
        while(dspiResult != kStatus_DSPI_Success);
    // Configure baudrate.
    masterDevice.bitsPerSec = 32;
    dspiResult = DSPI_DRV_MasterConfigureBus(SPI1_IDX,
                                             &masterDevice,
                                             &calculatedBaudRate);
    while(dspiResult != kStatus_DSPI_Success);
}

//初始化SSD1306
void OLED_Init(void)
{
    oled_io_config();

    SPI_Init();

    OLED_RST_Set();
    DelayMs(10);
    OLED_RST_Clr();
    DelayMs(10);
    OLED_RST_Set();

    OLED_WR_Byte(0xAE,OLED_CMD);//--turn off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set low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10,OLED_CMD);//---set high column address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start line address  Set Mapping RAM Display Start Line (0x00~0x3F)
    OLED_WR_Byte(0x81,OLED_CMD);//--set contrast control register
    OLED_WR_Byte(0xCF,OLED_CMD); // Set SEG Output Current Brightness
    OLED_WR_Byte(0xA1,OLED_CMD);//--Set SEG/Column Mapping     0xa0左右反置 0xa1正常
    OLED_WR_Byte(0xC8,OLED_CMD);//Set COM/Row Scan Direction   0xc0上下反置 0xc8正常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set normal display
    OLED_WR_Byte(0xA8,OLED_CMD);//--set multiplex ratio(1 to 64)
    OLED_WR_Byte(0x3f,OLED_CMD);//--1/64 duty
    OLED_WR_Byte(0xD3,OLED_CMD);//-set display offset        Shift Mapping RAM Counter (0x00~0x3F)
    OLED_WR_Byte(0x00,OLED_CMD);//-not offset
    OLED_WR_Byte(0xd5,OLED_CMD);//--set display clock divide ratio/oscillator frequency
    OLED_WR_Byte(0x80,OLED_CMD);//--set divide ratio, Set Clock as 100 Frames/Sec
    OLED_WR_Byte(0xD9,OLED_CMD);//--set pre-charge period
    OLED_WR_Byte(0xF1,OLED_CMD);//Set Pre-Charge as 15 Clocks & Discharge as 1 Clock
    OLED_WR_Byte(0xDA,OLED_CMD);//--set com pin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OLED_WR_Byte(0x12,OLED_CMD);
    OLED_WR_Byte(0xDB,OLED_CMD);//--set vcomh
    OLED_WR_Byte(0x40,OLED_CMD);//Set VCOM Deselect Level
    OLED_WR_Byte(0x20,OLED_CMD);//-Set Page Addressing Mode (0x00/0x01/0x02)
    OLED_WR_Byte(0x02,OLED_CMD);//
    OLED_WR_Byte(0x8D,OLED_CMD);//--set Charge Pump enable/disable
    OLED_WR_Byte(0x14,OLED_CMD);//--set(0x10) disable
    OLED_WR_Byte(0xA4,OLED_CMD);// Disable Entire Display On (0xa4/0xa5)
    OLED_WR_Byte(0xA6,OLED_CMD);// Disable Inverse Display On (0xa6/a7)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turn on oled panel

    OLED_WR_Byte(0xAF,OLED_CMD); /*display ON*/
    OLED_Clear();
    OLED_Set_Pos(0,0);
}

#endif
///end

5、主程序代码
/*
* Copyright (c) 2016,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 All rights reserved.
*
* Redistribution and use in source and binary forms, with or without modification,
* are permitted provided that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are met:
*
* o Redistributions of source code must retain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list
*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
* o Redistributions in binary form must reproduce the above copyright notice, this
*   list of conditions and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in the documentation and/or
*   other materials provided with the distribution.
*
* o Neither the name of Freescale Semiconductor, Inc. nor the names of its
*   contributors may be used to endorse or promote products derived from this
*   software without specific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
* THIS SOFTWARE IS PROVIDED BY THE COPYRIGHT HOLDERS AND CONTRIBUTORS "AS IS" AND
* ANY EXPRESS OR IMPLIED WARRANTIE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 WARRANTIES OF MERCHANTABILITY AND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ARE
* DISCLAIMED. IN NO EVENT SHALL THE COPYRIGHT HOLDER OR CONTRIBUTORS BE LIABLE FOR
* ANY DIRECT, INDIRECT, INCIDENTAL, SPECIAL, EXEMPLARY, OR CONSEQUENTIAL DAMAGES
*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PROCUREMENT OF SUBSTITUTE GOODS OR SERVICES;
* LOSS OF USE, DATA, OR PROFITS; OR BUSINESS INTERRUPTION) HOWEVER CAUSED AND ON
* ANY THEORY OF LIABILITY, WHETHER IN CONTRACT, STRICT LIABILITY, OR TORT
* (INCLUDING NEGLIGENCE OR OTHERWISE) ARISING IN ANY WAY OUT OF THE USE OF THIS
* SOFTWARE, EVEN IF ADVISED OF THE POSSIBILITY OF SUCH DAMAGE.
*
*
* [File Name]     main.c
* [Platform]      FRDM-K22F
* [Project]       K22F_PM25
* [Version]       1.00
* [Author]        Goth
* [Date]          01/19/2016
* [Language]      'C'
* [History]       1.00 - Original Release
*
*/

//-----------------------------------------------------------------------
// Standard C/C++ Includes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
// KSDK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
// Application Includes
//-----------------------------------------------------------------------
#include "oled.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gp2y.h"
#include "ch2o.h"
#include "delay.h"
//-----------------------------------------------------------------------
//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eadCH2O(void);
void ReadDHT11(void);
void ReadGP2Y(void);
//-----------------------------------------------------------------------
// Constants
//-----------------------------------------------------------------------

//-----------------------------------------------------------------------
// Typedefs
//-----------------------------------------------------------------------

//-----------------------------------------------------------------------
// Global Variables
//-----------------------------------------------------------------------
extern char **[];
//-----------------------------------------------------------------------
// Macros
//-----------------------------------------------------------------------

//-----------------------------------------------------------------------
// Main Function
//-----------------------------------------------------------------------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board specific pin muxing
    hardware_init();
        OSA_Init();
    // Initialize UART terminal
    dbg_uart_init();

        DelayInit();

        DHT11_Init();
        CH2O_Init();
        GP2Y_init();
        OLED_Init();
        OLED_Clear();

    PRINTF("\r\nRunning the K22F_PM25 project.\r\n");
        //Show **
        OLED_DrawBMP(0,0,128,8,(unsigned char*)**);
        DelayMs(1000);
        OLED_Clear();

    for (;;)                                         // Forever loop
    {
                ReadCH2O();
                ReadDHT11();
                ReadGP2Y();
                DelayUs(1000);
    }
}

void ReadCH2O(void)
{
        uint8_t receiveBuffer[32];
        uint8_t rx;

        rx = 0x00;
        for(int i=0;i<9;i++)
                receiveBuffer[i] = 0;
        // Call received API
        UART_DRV_ReceiveData(UART2_IDX, &rx, 1u);

        // Wait until we receive a character
        while (kStatus_UART_RxBusy == UART_DRV_GetReceiveStatus(UART2_IDX, NULL));
        if(rx == 0xFF)
        {
                receiveBuffer[0] = rx;
                for(int i=1;i<9;i++)
                {
                        // Call received API
                        UART_DRV_ReceiveData(UART2_IDX, &rx, 1u);

                        // Wait until we receive a character
                        while (kStatus_UART_RxBusy == UART_DRV_GetReceiveStatus(UART2_IDX, NULL));
                        receiveBuffer[i] = rx;
                }
        }
        /*国家标准室内0.08mg/m3 = 833 * 0.08 = 66.64 ppb。*/
        int pm25Value = receiveBuffer[4]*256 + receiveBuffer[5];
        float result = pm25Value / 66.64 * 0.08;
        /*
        int v1 = (int)result;
        int v2 = (int)((result - v1)*1000);
        PRINTF("CH2O: %d.%03d(mg/m3)\r\n",v1,v2);
        */
        sprintf((char*)receiveBuffer,":%1.3f mg/",result);
        OLED_ShowCHinese(0,0,4);//显示汉字甲
        OLED_ShowCHinese(16,0,5);//显示汉字醛
        OLED_ShowString(32,0,receiveBuffer);
        OLED_ShowCHinese(112,0,10);//显示m³
}

void ReadDHT11(void)
{
        uint8_t showBuffer[32];
        uint8_t temp;
    uint8_t humi;
        DHT11_Read_Data(&temp,&humi);

        sprintf((char*)showBuffer,":%3d",temp);
        OLED_ShowCHinese(0,2,6);//显示汉字温
        OLED_ShowCHinese(16,2,8);//显示汉字度
        OLED_ShowString(32,2,showBuffer);
        OLED_ShowCHinese(64,2,9);//显示℃

        sprintf((char*)showBuffer,":%3d",humi);
        OLED_ShowCHinese(0,4,7);//显示汉字温
        OLED_ShowCHinese(16,4,8);//显示汉字度
        OLED_ShowString(32,4,showBuffer);
        OLED_ShowCHinese(64,4,11);//显示%
}

void ReadGP2Y(void)
{
        uint8_t showBuffer[32];
        int new_pm25 = 0;
        static int prev_pm25 = 0;
        int last_pm25 = 0;

        GP2Y_ON;
        DelayUs(280);
        float adValue = GP2Y_Read();
        DelayUs(40);
        GP2Y_OFF;
        DelayUs(9680);

        /*无尘测得电压值为0.6,手册上每0.1mg/m3 电压增加0.5V
         *使用excel记算得出公式:y = 0.2x-0.12          */
        new_pm25 = (0.2f*adValue-0.12f)*1000; //电压-灰尘转换
        /*一阶滤波*/
        last_pm25 = 0.2*new_pm25+0.8*prev_pm25;
        prev_pm25 = new_pm25;

        sprintf((char*)showBuffer,"PM25:%3d   ug/",last_pm25);
        OLED_ShowString(0,6,showBuffer);
        OLED_ShowCHinese(112,6,10);//显示m³
}

////////////////////////////////////////////////////////////////////////////////
// EOF
////////////////////////////////////////////////////////////////////////////////
6、效果演示

网友A:
这个甲醛检测器用的是什么型号,价格贵吗?想做一个放在遥控器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甲醛检测器用的是什么型号,价格贵吗?想做一个放在遥控器中

ZE08-CH2O模块,淘宝上100多,有点贵。

网友B(2018-07-14):
不冷吗?14度

网友B:
程序不全啊,缺少很多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