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搭了24V直流电机调速电路,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2016-01-23):
      最近在做基于CC2541蓝牙控制电机的玩意,关于电机控制也不是太懂。
      我用的是STM8405MOSFET,先调了PMOS用9013搭了下面的驱动电路。

    上面的电压是我给芯片IO输出高电平(3.3V),用万用表测得各个点的电压,接上两个电机也是可以用的。
     每个电机的输出功率是1.68W,我电机一触点接的是PMOS的D端,另一端接的是GND
     我的PWM频率是100HZ, 下面的图片是我使用PWM控制电机的时候,拍下来的波形。
     黄色的是PMOS的D端波形, 蓝色的是PMOS的G端波形。

     蓝色G端高电平,PMOS关闭,此时黄色D端波形是上面那样,我想这是电机反向电动势造成的吗???
     请大家帮我指点一下,我对电机这块也是刚入坑。之前用过这种管子,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管子就烧了,希望这次可以搞的好一点
     求集思广益,谢谢

     今天在尝试搭一NMOS管的电路

网友A:
嗯, 大体上是能转起来了. 不过想给你点批评意见.
控制电路很粗糙, 先说驱动电路的问题点:
1. 9013 的耐压不足
2. 从你量的电压看, MOS 开启, 9013 工作在放大状态, 在我们功率开关电路里, 放大状态是个不稳定状态, 随着三极管放大倍数的变化和温度的变化, 这个电压变化很大, 不能保证 GS 的不击穿条件.
3. 这个电路的 MOS 驱动能力很弱, 只能适应于低速开关. 因为开关速度慢 (从波形图上大概能看到 100uS 多), MOS 管开关损耗大. 提升开关速度, 可能热坏 MOS 管.

功率电路:
从波形图看, MOS 管关断瞬间, 有个快速负脉冲, 这是由电机线圈自感的续流引起的. 你需要增加快速续流管, 从地到 MOS -D 脚, 以免让这个电压击穿了 MOS 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 大体上是能转起来了. 不过想给你点批评意见.
控制电路很粗糙, 先说驱动电路的问题点:
1. 9013 的耐压不 ...

谢谢!
就当前电路来说
1. 你说的9013耐压不足,我注意到了VCEO只有20V,当它在截止状态的时候,VCE是可以达到24V的。现在只要选择VCEO在30V以上,由于想小封装SOT-23,看到的只有最大350mw,从长电C:\Users\cxl\Desktop\三极管.png

2. 这个我注意到了,当初设计的时候我还估计仿真了一下,给它弄成放大状态,现在设计成饱和状态。

3. 不好意思,请教一下你说的驱动能力,开关速度怎么看的?100us?目前PWM频率是100HZ
4. 快速续流管,你说接在从地 指向D端??可以消除负脉冲吗?  不好意思,暂时我没有试过,我见过一般是从D到S的呀,还有MOSFET自带的有
5. 看了两份资料讲述这个MOSFET保护的,表示没怎么看懂。。cry

楼主:
STM8405的VDS最大在-30V

网友B:
。。。。。。。 上一个   L6201 /L60203 /L298N ,集成一体的 H桥电路,,,,简单多了  补上续流二极管

http://wenku.baidu.com/view/ef7d5d3b87c24028915fc3ff.html?re=view

L6201,L6202,L6203,L297,L298中文资料

MCU  IO -----》 驱动 IC (L6201 /L60203 /L298N ) ----》电机

网友C:
看了下你发的mosfet规格书,一楼分析的还算可以,建议在G和S之间接一个20V的稳压管,保护mos管的GS极,防止过压击穿。

网友D:
MOSFET驱动电路,一直想设计,一直没有机会实际做个产品,先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