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有没有对IR2103熟悉的大侠,请教一些基础知识

楼主(2016-01-23):
初学硬件,面对英文IC资料,实在不知道从何看起,顺便求下如何正确学习硬件

目的:熟悉使用这款IC,但管脚看不懂(Vb Vs)导致他的典型电路也看不懂。。

网友A:
这个就是典型的半桥驱动IC。
基本电路就如图上画的那样。
VB是上管驱动的电源的正极,VS则是负极---它应该接上管的源极。

网友A:
图中给出的电路不允许占空比达到100%,因为上管驱动是自举供电的,100%的占空比自举供电无法工作

网友B:
这个半桥驱动管子在开关电源,逆变器电源上用得非常多,属于常用芯片

网友C:
IR2103是专用半桥 MOSFET或 IGBT 驱动器,用两个电路组成H桥驱动。
HIN输入高电平HO就输出高电平,但这个电平是相对Vs而言的;
LIN输入低电平LO就输出低电平,但这个电平是相对COM而言的。
自举电容的作用是提供高端驱动的电源VB:
高端驱动输出端TO(Vs)的电位: 当上管导通时是高压端电压,当下管导通时是地电平,此时,由Vcc经二极管给自举电容充电至接近Vcc电压,Vcc同时给VB供电,当TO为高电平时,二极管截止,自举电容放电给VB供电。

网友D(2016-04-13):
就像图片里表示的,如果输入的HIN和LIN是异相的,则HO和LO都输出低电平;如果是同相的,则HO的电平和HIN一致,而LO的电平和LIN相反。HO输出的高电平是VB提供,低电平是VS提供;LO输出的高电平是VCC提供,低电平是COM提供。

网友E:
这个是做变频器或逆变器的。我用过IR21230做三项变频器。你这个IR2103,就是2130的三分之一。

网友F:
典型的应用是要把上管的S连接到下管的D上去的.

网友G(2016-07-11):
引用 网友A:
图中给出的电路不允许占空比达到100%,因为上管驱动是自举供电的,100%的占空比自举供电无法工作 ...

我做的无刷直流电机驱动,做出来的板子正转正常,一反转就把B相的两个MOS管烧短路了,请问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