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如何配置LVDS显示屏?

楼主(2016-01-23):
开发板原来配有液晶屏的,我要换成另一个分辨率的屏幕,uboot和内核要修改哪里,特别是uboot,搜了很久没找到相关的信息,有没有可参考的文档

网友A:
那得看看这两个屏幕的接口有什么样的区别

网友B:
u-boot只要改动和自己屏幕相关的配置就可以了吧。
kernel你可以参考下面链接内容,看看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http://blog.csdn.net/kris_fei/article/details/50401422
http://blog.csdn.net/kris_fei/article/details/50416903

楼主:
引用 网友B:
u-boot只要改动和自己屏幕相关的配置就可以了吧。
kernel你可以参考下面链接内容,看看是不是对你有帮助。
...

感谢,u-boot能否再说详细些?

网友C:
内核版本不一样,修改的文件就不一样,你起码得说明用的哪个版本......

楼主:
已经解决了
系统版本是3.0.35修改以下
uboot:
board/freescale/mx6q_sabresd/mx6q_sabresd.c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vds_xga =
......

kernel:
drivers/video/mxc/ldb.c
static struct fb_videomode ldb_modedb[] = {
......

在uboot include/configs/mx6q_sabresd.h设置启动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