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y7c68013+ili9431 模拟spi读写数据,为什么OI口输出频率才1mhz??

楼主(2016-01-23):
在固件程序中也设置的时钟频率就是48mhz啊,为什么io口的输出频率这么低
CPUCS=((CPUCS & ~bmCLKSPD) | bmCLKSPD1);                        //USB时钟频率
IFCONFIG |=0x40;
难道还有地方需要设置么?

网友A:
不会差这么多吧,你的IO设置是多少M

网友B:
你的程序是不是调用子函数了,可以用宏定义试下